耐压120V左右的小电流的N-JFET

楼主(2007-05-23):
能不能提供几种耐压120V左右的小电流(mA级)的N-JFET常用型号?
或者指导一下怎么搜索?
谢谢!

网友A:
tyw 兄

楼主找这种管子,方向就错了。请看楼主关于高压放大器的另一帖,顺便老兄也给出出主意。

网友B:
晕,还有故事,少累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