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V rms 正弦波的峰峰值是几伏?别以为很菜的问题!

楼主(2007-05-28):
10V 有效值的正弦波,峰峰值是几伏?

36V安全电压是指峰峰值还是有效值?

100K方波的安全电压是多少?

1M的风波呢? 几伏是安全的?

有知道的吗?

楼主:
哈就考到很多老鸟

网友A:
i

10V 有效值的正弦波,峰峰值是几伏? = 28.xxV

36V安全电压是指峰峰值还是有效值?= 有效值

100K方波的安全电压是多少? 看你的环境, 最低的只有6V.

1M的风波呢? 几伏是安全的?

楼主:
naofei67 看来你是凤凰了!66个看的就你一个敢答

这个问题的起因是我的一个电子变压器。输出为50VP_P(40Kc)。36V为安全电压。学过电工的都记住了。但这个电压到底怎么算。50Vp_p 属于安全电压吗,50Vp_p实际平均为25V。能电死人吗。一下心里也没底了。翻了书,36Vrms为安全电压。p_p是多少。请教了n个10年以上的老鸟,答案基本都是36*1.4V。 浅水也回淹死好多人呢。我就是其中之一了。好歹也20几年老师父了。

实际应为36*2.8V=100.8V。 注意了。50Hz 100Vp_p是电不死人的。别担心了。

不过高频时就不是这么说了?

到现在我都没搞清到底是多少。怎么算的。

楼下的:我的电源输出为单向+50V-0V。单向的脉冲。所以平均为25V。

其实上面说的都是普通市电变压后的值。所以有负电压。很多人就是忘了这个。所以才有 x1.4 的错误。

网友B:
都是懒得说你

50Vp_p实际平均为25V你还找书看了,标准正弦波的平均值是0。这会你要记住了,省得让别人笑话你了。
任何波形和频率的有效值<=36v均为安全电压。不过据说要调低这个电压,现在还没有看到有新安全电压等级的标准,只能认为是36v了。

网友C:
看来楼主相当得意

“楼下的:我的电源输出为单向+50V-0V。单向的脉冲。所以平均为25V。”
那可不一定。

楼主是否知道“我的电源输出为单向+50V-0V。单向的脉冲。所以平均为25V”
的有效值是多少?平均12.5V时,有效值又是多少?

网友D:
得意的楼主

看的人多,做的人少,所以楼主得意了。“实际应为36*2.8V=100.8V。 注意了。50Hz 100Vp_p是电不死人的”此话让我有点晕,100Vp_p可能电不死人,但如果个别人体电阻较小的人被电不死也吓得够呛。
说实际的我对这问题心有点虚,尽管自个以为模电及电路学得还可以,倒是认为6楼7楼在在理。

网友E:
楼主估计是国营企业的吧?

楼主估计是国营企业的吧?

网友B:
现在国营的就这个样子?可能好的都下岗了

楼主:
哈哈!的确是有点得意过头了。

首先,我不是国营厂的。不过也真是几十年老师傅了。
平时用的都是直流供电。电压也不高。通常24V以下的。从来就不会考虑这样的问题。就算是变压器降压也很少考虑这样的问题。只是搞电子变压器时输出的高脉冲电压才想起有这问题的。

实际上我问过好几个工程师,答案基本上都是50Hz交流时 36Vrms *1.4。所以才把该问题发到这里。

不信你可以问问你们周围的。能有几个回答正确答案。

至于为什么50V方波平均为什么是25V而不是别的电压,1千伏脉冲有效值=36V不过也电人,占空比不同时有效值会改变等的钻屁眼问题,通通跟这个都无干的。

至少我们可以知道50hz时,p_p<100不管占空比如何一定属于安全范围。

网友F:
不能说得太肯定了!!!!!

"至少我们可以知道50hz时,p_p<100不管占空比如何一定属于安全范围。
"啊,啊,如果是脉冲,哪就末必是你说的哪样了。

网友B:
在工频电好象很少提到Vp-p的,一般是信号提Vp-p的

是不是你老人家给人家领到沟里面去了,呵呵。LZ不厚道呀!

楼主:
我只知道高频时更容易在空气中引起电离,击穿。

100K方波的安全电压是多少?

1M以上的方波呢? 几伏是安全的?

实在是找不到对人体方面影响的资料。
有那位高手有研究过的。请指导下吧。谢谢

网友G:
你自己试试不就知道了吗~~~~~

看过特异功能表演吗?电流通过人体点亮普通220V的灯泡,据说谁都可以做到,秘密就在电源是高频1MHz的。

网友H:
电不电死,可不是看峰峰值.

相对于地来说,36V有效值的最大值就是50V,这时人承受的最大电压就是50V,
和那个100V峰峰值无关.

电不电死,看人站在那.站在1万伏的高压上,摸一万伏高压线,照样电不死.

注意有效值  最大值   峰峰值之间的关系.

楼主:
只有50Vp-p并且rms36V 以下的电压才能说安全

只有50Vp-p并且rms36V 以下的电压才能说安全
mhq_11 是对的.

网友B:
呵呵,LZ半夜又在捞帖子

网友I:
哈哈!还在啃这个,潮湿环境的安全电压低的真的只有6V!!!

没有写错, 不是36V, 据称测心电的时候电极漏电不到1V就能要人命了(其实安全与否仅需考虑流过人体特别是心脏的电流).

网友B:
具体什么环境的具体安全电压,国家是有标准的

网友J:
按一下

鸭子头.

正弦波,方波,x1.4……都是些什么料?

老子就被3V6电压电过。

网友B:
呵呵

老子就被3V6电压电过。,你主要是“真人”

网友K(2008-11-25):
记住公式就行

rms=均方根

平均值=算数平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