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锁相环cd4046的问题

楼主(2007-05-28):
各位老师好:
    谁用cd4046做过倍频器.不知道产生震荡的电阻电容怎么匹配,.哪位给个答案谢谢了..

网友A:
参考一下

CD4046BMS.pdf  →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5/200752816538822.pdf
根据你的中心频率,利用下表找出相应R,C值

下面是一个1~200Hz的倍频实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