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过不了变频器干扰。哪位大侠出个主意。

楼主(2007-05-28):
一以太网数据采集系统。用10m以太网TCPIP通讯,在同一一房间有几十台变频器。用普通超五类线用几个小时就掉网。换双屏蔽线也没效果。扑线的时候必须经过动力线的线槽,大约有2到3个腰那么粗的电缆。同样的软硬件在别的地方运行稳定。基本可以肯定是干扰的问题。以太网距离最大为60米。如果不用光缆还有其他什么办法。哪位大虾出个好主意。

网友A:
屏蔽线单端接地

使用屏蔽线并保持屏蔽线单端接地

网友B:
调下变频器载波看看

楼主:
谢谢楼上2位

已经用双屏蔽单端接地。可是没有效果。变频器相关的东西不能动。哪位大侠客有办法。说2句。

网友C:
做无线局域网,

网友D:
无线本来就不可靠,

试试用钢管走线。

网友E:
网卡后加调制解调器,

用调制的方式,把信号拉到高频,远离干扰频率

网友F:
以前遇到过

细钢管走线就没事了

楼主:
谢谢大家了,

1。软件上发送/接收 心跳包. 接收不到就重新连接.
2。硬件上: RJ45,滤波器的底盘地接地
3。钢管走线。
这3个办法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