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7-05-29):
我想用LM317做个5V/300mA的稳压电路,不知下面的原理图能否实现,请大家多多指点,谢谢!

网友A:
当然可以!

当然可以!

网友B:
用个7805更简单

317是可调的。

网友C:
7805也比317便宜

还可以省四个元件。

网友D:
317性能优于7805

楼主:
刚才忘记说了,要求的电路最好是可调的5-12V/300mA

楼主:
再问下

我看到这个LM317的Vo=1.25×(1+R2/R1),那这个电路对电源还有什么要求吗?电路中的电容是什么作用?滤波吗?

楼主:
电路中的电容值应该多大合适呀?

网友A:
C1>=100uF,C2,C3>=1uF

C1>=100uF,C2,C3>=1uF
越大越好!

网友A:
42V〉= Vin 〉=15V

42V〉= Vin 〉=15V

楼主:
为什么这个Vin一定要大于15V

这个是怎样的出来的?还有就是那些电容值是怎样确定的?我是个新手,希望大家多多指点^^

网友E:
输入电压是多少?

网友E:
并电容

最好在C1和C2并接104独石电容

楼主:
是这样的

我这里的电源是0-32V/0-5A的直流稳压电源,我现在需要做的是一个输出为 5-12V/270mA的稳压电路

楼主:
我刚才看了一下LM317的封装

我刚才看了一下LM317的封装,是TO-220,我看资料上说这个封装的上边那个大管脚也是Vout,是吗?如果我要是用这个脚接个散热片,会影响什么吗?

网友B:
别与其它部分短路就行

网友F:
把三角波转换成正弦波

用何种电路可以把三角波转换成正弦波?请求各位高手帮帮忙,谢谢!!!!
   如果可以付上电路图更好!!!呵呵`~```

楼主:
再问一下

像300mA的电流,是否要考虑安全问题?安全电路要怎样设计?

网友:
D8222

我曾用D8222做过象你那样的电源,还可以。

网友:
D822

是D8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