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无线数传的接收

楼主(2007-05-29):
请问有没有无线收发芯片的接收部分可以直接读取它的调制信号波形的?
不能直接从发射部分读,因为是要对无线信道进行估计。
比如接收部分有一个管脚直接可以接示波器看采样去载波后的调制信号波形。

回2楼:看基带信号.

网友A:
不明白你说的是什么

到底要看基带信号还是调制过的载波信号?

网友B:
现在的学生都是使用英语教材,所以表达方式只能是外国的

网友C:
回楼上

不是吧?
我看到很多要做毕业设计的学生,到处找芯片的中文说明书。
我的感觉:英文看不懂,中文说不清。

网友B:
呵呵,我以为他们连母语都忘记了,呵呵。

看来只好同意你的意见英文看不懂,中文说不清。了

楼主:
难道楼上的对待别人的真诚求教就是这个态度么?

难道楼上的对待别人的真诚求教就是这个态度么?
"他们连母语都忘记了".....笑话...我看是你们连中华文明的礼仪都忘记了吧
:)笑

回2楼:就是看接收端的基带信号.主要是想通过与发射端的信号进行对比分析,对信道进行估计等.

网友B:
呵呵,LZ恼了,要把母语好好练一下了。

连交流的载体都没有学好,怎么能沟通?

楼主:
楼上的口水有点多哈

楼上的口水有点多哈,有时间,你把问题解决了我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