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分析一下原因

楼主(2007-05-29):
两个1815这样不能驱动4905为什么?断开4905的G端,Q2的C脚方波很好,而且可调脉宽,一但连到4905的G端,方波变成了锯齿波一样,输出约等于24v.各位有什么办法,谢谢!

网友A:
这是P管,不是这样驱动的

楼主:
2楼

conwh你好:

那应该怎样驱动啊!谢谢

网友A:
是我看错了,不好意思。

频率不会太高吧。

网友B:
从图中看不出工作频率

估计是MOSFET的G极来不及通过2k电阻放电。
GS之间是个电容,GD之间也是个电容,而且GD之间的电容由于米勒效应会被放大多倍,这样G极的输入电容就相当大。这个电容充电是靠Q2导通,充电很快,充电到约24V(可能已超过允许值),放电是靠2k电阻,估计放电时间需要数微秒。
MOSFETG极是绝缘的,但这个电容在频率较高时不可忽略,频率较高时MOSFET需要相当大的驱动能力才能够迅速开关。

网友C:
MOS管还是用专用驱动好

DS0026可以到2MHZ

楼主:
各位我的频率25k

各位我的频率25k

网友A:
在电感和MOS之间加一个电容

网友D:
加个射随器

楼主:
加射随器也不行,我早就试过了。谢谢了

网友E:
降低R6

试将R6降低到200欧姆(或更低)。
另外为了降低Q1的G-S电压,最好再在Q2的C极串一个50欧姆左右的电阻。
降低R6,会增加功耗。这叫“以功耗换速度”。

网友F:
一个小办法

用两个MOS管,接成达林顿,再在G极加一个10K电阻

网友E:
也可采用这种加速电路

网友D:
驱动用互补推挽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