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看这个PDF文档?

楼主(2007-05-30):
(无正文)

网友A:
天啊,好高的转速啊

是直流电机吗?

网友B:
前者是在最大效率时的条件

后者是极限参数,选型时要看前一个参数。

网友C:
典型的直流电机在各种负荷下的极限参数

分别为空载,最大效率,最大功率,堵转时的电流,转速及扭矩
电机的负载电流为 0.49A<Io<16.72A
Io=0.49A时有最大转速
Io=2.85A时有最大效率
Io=8.61A时有最大功率
Io=16.72时有最大扭矩

网友D:
“这种电机在有负荷下工作时流过的最大电流是多大?”
最大电流当然就是堵转电流16.72A。
转动情况下电流多大,需要看电机带动的负荷多大。

网友E:
tyw 答得好

说的土点就是“出多少力吃多少饭”,用几个测点粗略描述这个电动机的“脾气”曲线。要是超出了出力范围,你塞多少饭给它都会吃不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