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金鹏电子公司液晶(ocmj8x15b)的朋友看看

楼主(2007-05-31):
请问各位使用金鹏电子公司液晶(ocmj8x15b)的朋友有没有见过这种情况?

我现在用的是OCMJ8X15B,51内核的单片机控制显示.
在使用过程中,上电的时候有时会死机,我检测了一下,就是死在这里:

while(busy == 1);    //等待LCD空闲
//之后传数据到LCD总线,发请求信号

请问各位朋友有没有遇到这样的情况?
请问有什么原因会导致这样的情况呢?

网友A:
加上拉电阻了吗?

楼主:
加了.

硬件上没问题的,只是不知液晶是不是会有这种情况出现,我在程序里加上这些:
if(busy == 1)
{
         ad_con = 0xf4;//RES=0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ad_con = 0xf6;//RES=1
}
让LCD重启一次,结果是可以了,但是事实上系统上电时LCD有可能是上电了两次以上.

楼主:
整个控制信号就三条线,问题出在哪里呢?

我查看了程序里对这三条线的操作是没什么不正常的操作呀.
sbit busy        =P1^7;  //H:已收到数据并在处理中,L:空闲可接收数据

在初始化中,只有将BUSY=1;REQ=0;而矣

网友B:
楼主好,我用的是ocm12832,也是有死机现象

我这几天查不出问题来,开始怀疑他的质量问题,我用的都有烧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