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1.8英寸数码管驱动电路设计遇到的问题请教

楼主(2007-06-05):
左边那幅图是论坛中一位叫杨真人的高手指点我如此修改的,但是一些地方我还是不明白,理解的不清楚.

能给我更加详细的解释下吗?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时候脑子里常范糊涂.
1/r4改为10k-100k,我的理解是更加的增大输入阻抗,还有甚么其他作用吗?
2/去掉电容加个电阻,这个阻值应该怎么去计算呢?
3/r5接到集电极而不是发射极,我感觉这样修改很好,但是我又说不出好的理由,也就是一点朦胧的感觉,却解释不清楚.

真是不好意思.我的数码管是1.8英寸的,8段,每段的驱动电流推荐值是10ma-25ma,8段就是至少80ma以上,而每段是由三个led串联(内部电路),每个led的启动电压为1.8v,所以要点亮数码管的电压必须高于5.4v.不知道这些信息说清楚没有,谢谢各位兄台指点.

网友A:
替真人答

1、R4不能太小,太小了费电,该电阻用10k可行,10k已经要耗1mA以上。
2、R2目的是Q6导通时限制通过Q1的基极电流。如果没有R2而Q1发射极又接到电源,Q6导通时集电极通过Q1基极-发射极到电源,电流将非常大,两个管子都可能烧毁。R2值应该根据Q1需要的基极电流计算,稍减小一些(让Q1充分饱和)。
3、发射极接电阻是负反馈,这里是开关工作,并不需要负反馈。

网友A:
电源用12V有点太高,9V足够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兄台

我理解的更深了些,电源我可能最后会用9v的,我会好好实践下.我整理下后遇到问题在请教

网友B:
回复楼主

//
楼主: 关于1.8英寸数码管驱动电路设计遇到的问题请教
...
数码管是1.8英寸的,8段,每段的驱动电流推荐值是10ma-25ma,8段就是至少80ma以上,而每段是由三个led串联(内部电路),每个led的启动电压为1.8v,所以要点亮数码管的电压必须高于5.4v.不知道这些信息说清楚没有,谢谢各位兄台指点.
//
>>>>>>>>>>>>>>>>>>>>>>>>>>>>>>>>>>>>>>>>>>>>>>>

请正确书写单位符号!这是一种态度!知识改变人生,态度决定一切。
下面分析过程依据上面附图左半部。
不知道你这些数据来源可靠不。假设都是正确的算。
每位电流:25mA*8=200mA
LED以外的电压差:12V-1.8V*3=12V-5.4V=6.6V
现在假设位驱动管压降为0.7V,段驱动管压降0.7V。
则R5上的
电压:6.6V-0.7V-0.7V=5.2V
电阻:5.2V/0.2A=26Ω  根据常用电阻参数系列选用27Ω。(楼主是用了51Ω,作为段驱动吗?)
功耗:5.2V*0.2A=1.04VA
在这个参数下,R5不会太烫。
*(如果你会,可以测量和计算一下以前的电路为什么烫。这不是鄙视你,而是你的确没有这么做的想法,至少没去做过)
可见,压差越大,功耗也越大。8V-9V电压比较合适。但下面计算依然以12V电源为准。

设  Q1=8550 with HFE=100
IB=IC/HFE=200mA/100=2mA.
为保证饱和,定为Q1_IB>=2.4mA。

R40 的计算:
设Q1_VEB=0.7V     (即VBE=-0.7V,这个是PNP管)
(我在这没有查资料都一律“设”一个参数,这不是正规工程做法。只不过是希望你能自己去查,比我代你查更有意义。)
12V-Q1_VEB-Q6_VCE=12V-0.7-0.7=10.6V
Q1_IB>=2.4mA    (前面已经选定)
则 R40=10.6V/2.4mA=4.417K。
从常用电阻参数系列中选接近数值4.3K。
因此实际Q1_IB=10.6V/4.3K=2.465mA

设 Q6饱和时压降为Q6_VCE=0.7V
则R4上的
电压:12V-0.7V=11.3V
电流:11.3V/10K=1.13mA
=> Q6_IC=2.465mA+1.13mA=3.53mA

设 Q6_IB=0.05mA   (这里纯粹假设!实际自己查资料和计算)
则 Q6_HFE=3.53/0.05=71.9
=> 我们只要用HFE>=71.9的9013即能满足Q6的工作要求。
特别提醒楼主,一般位驱动不限流,段驱动限流。不然点亮段数多了亮度正常,段少了亮度就会过高。因此R5也不要了,打散到段里。你自己考虑考虑。如果R5本来就是为段驱动设计,那么我算的结果不合适。
//END//
BTW,回这个帖我很费神。在想教会你我有什么好处么?你的班我来上,你的工资给我花,好不好?本“总工”下岗中。

楼主:
谢谢杨真人

诚心谢谢你,我本是学软件的,慢慢的看了些硬件,属于看着设计好的硬件写程序的那类,基础不行,当自己设计的时候以为很简单,我焊接上去试验的,只是因为学识不足,完全没有那个概念,现在感觉好多了,我会去好好弥补不足的.

以你的能力肯定能找很好的工作的,不象我.

网友A:
搞单片机,是要直接接触硬件的

网友C:
我看是白算了

按R5=27欧,假设数码管显示"1",则每段电流为100mA,早超出了LED的最大电流,其结果是数码管用不了多少时间就要坏了,这种错误的电路算了也算是白算.

网友B:
嗯,要改电路。

如果是位驱动,R5应该打散到各段驱动中。因此限流电阻要重新计算。

具体我就不算了。楼主自己试试看,希望能掌握这些设计思路。
相信欧姆定律和基尔霍夫定律楼主都学过,但是面对实际问题时能不能灵活运用这些知识是另一回事。

网友A:
坛里很多帖都有这个问题

这是电路最基本的计算,欧姆定律是初中物理课内容,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总是不会或者不愿意做这些计算。
做硬件,应该经常在手边放一个计算器。

楼主:
我解释下

我这个电路只是驱动一个数码管的,也就是属于位驱动,诚如楼上所言,1-个数码管我配10个类似的电路模块,所以杨真人所说我很理解。现在我也知道如何计算了,我正在购买相关器件,调试完毕过后在告诉你们。

楼主:
怎么说呢?

数码管是共阳的,我这个电路是给这个公共端一个高电平,而在段驱动那段我会用单片机经过非门或者374来驱动,也就是每段的驱动电流是分散的,而在公共端要承受200mA的电流,所以这样设计应该不会有问题吧,如果就这一块电路来驱动10个数码管当然是不行的,可能是我前面没有介绍清楚。

楼主:
位驱动不限流,段驱动限流

这点让我清醒不少,我想我可能去掉r5然后在段驱动那端加上电阻,这点我会在试验完毕过后回复此贴

网友D:
R4可以去掉

R40的计算,主要是依据Q1的Ice。Q1的Ice如果取20mA,那么像这样的小功率管,电流的放大倍数一般在100多,所以基极电流取200uA,再考虑管子的离散性和近似计算法带来的误差,那么基极电流取500uA,R40取24K(取22K)即可。R5的计算也应该采用近似取值就行了。

网友B:
注意电流反灌,建议用三极管阵列驱动

用单片机经过非门或者374来驱动

注意电流反灌, 建议用三极管阵列驱动. OC输出.

如果只用1个LED8, 则位驱动可省略. 段驱动用可无输出实现消隐.

楼主:
疑问

依据推算我目前去掉了R5,R40的值改为4.3K,R4为50欧姆,将R5打散到段里,每段接的电阻阻值我根据12V-5.4V-0.7V=5.9V.5.9V/20mA=295我取300欧姆,暂时我还是用的374驱动,结果亮度上面还可以,将电阻小些的话应该更亮,但是我感到疑问的是目前每段都会被点亮,我想是不是因为任何情况q1都会被导通呢?因为按照图设计的电路q1基极端电压总是比q1集电极端电压低而导致导通呢?按照道理说,如果q6没有导通,那么电流为0也就是q1的基极端应该也为12v呀
,哪位高人告诉是甚么原因呢?可能

网友B:
电流已经反灌了.停止使用374

不烧掉算你走运.

网友B:
把你完整电路帖出来吧.

哎……

网友E:
ULN2803,8路 50V OC 输出

网友A:
回楼主

“暂时我还是用的374驱动”,“但是我感到疑问的是目前每段都会被点亮”

唉!
在15楼真人已经告诉你注意电流反灌,过了一天多你来问每段都亮是什么原因。

网友B:
例图。

图里用了74LSxxx,你可以用74HC273。
ULN2803你也可以用三极管搭8个共射极OC输出的反相器代替。这样别忘记给三极管B极加限流电阻。

ULN2803内部有下已经有下拉电阻,但这不是纯粹的下拉。为保险起见,外面要留下拉电阻的位置。用9个脚的集成电阻排体积就小很多。由于不清楚你的器件选型,实际中有没有必要安装这个下拉就要实验决定了。

楼主:
我贴出全图来

因为图较大,有个译码器电路和几个数码管没有贴上来

楼主:
移动的时候不小心将图搞错,重贴下

楼主:
以前上面有很牛的老大罩着

我自己的很多想法还没有试验,结果就已经正确了,而一般的有资历的工程师,我问他们为什么那么设计,他们往往回答,这是老大设计的他也不懂,一旦离开了自己独立的时候,没有想到原来会需要考虑这么多东西,看来当时是完全误解了,感谢你们的帮助,尤其是杨真人的热心指导.我会加强学习的.

网友A:
继续说两句

“我会加强学习的”
学什么?
万不可学某个电路,某个著名电路,某个成熟电路……如果是这样,学一个顶多会一个,稍改变就不会了。
从欧姆定律基尔霍夫定律开始复习。

楼主:
说的好象有道理,接触的电路并不少了,但还是没有设计的概念,我感觉是方法不对,所以最近我买了电路分析基础

楼主:
应该这样说

我现在有很多感性的认识,对电路,而一直没有真正从理论上去做过,所以我要感谢杨真人,是他给了我启发

网友B:
完全相同的电路就不用贴出来了,

工程图纸就要一丝不苟。一般技术交流取图可以采用:部分取样法。概括法。

例如,一个单元从单片机到一个LED的完整电路,然后有多少个相同的LED组,这样就够了。

现在看来是有10个LED都是1.8寸用5V多电压25mA以下的电流。
没交代动态显示还是静态显示。估计是动态。那么
单片机输出的段数据经过缓存(374/273)送到段驱动电路。
单片机直接提供位驱动信号送到位驱动电路。
显示部分的硬件结构就这么有了概念。

过分热心是我的缺点。我都不明白为什么这样关注你这个问题。一开始就说你这鸭走运了。也许这是缘吧。

楼主:
埃,发现自己好多不好的习惯

记得在发贴之初,你就一直在说些细节,我也觉得过去的时间我一直忽略一个习惯.
我用的是动态扫描,本来是单片机直接提供位驱动的信号,但是因为只有四个I/O口可用所以我就用了个4-16的译码器74ls154,这样动态扫描10个1.8英寸的数码管,5.4V的电压,25mA以下的电流.单片机的输出经过段数据缓存(374)你建议我使用(273),然后加上如上图所说的电路,这样就基本上完整了.

以后有问题发帖我会留心你曾经提过的细节

网友F:
把电路中的三极管换成mos管

我感觉把电路中的三极管换成mos管会好一点儿!
请各位指教!

楼主:
还是有疑问

我按照上述做好了电路,调整电源输入电压,我让每个数码管都显示个1字,当调整电压到达9v的时候,这个时候测的电流为80mA,1字显示正常,但亮度在强光下有些泛白,当我继续调高电压超过10v的时候发现其他段开始有点亮度,于是我停止调整电压,忘了说明,每段的电阻我用的是100欧姆.关掉电源再打开,发现全部被点亮,换个374就好了,也就是374被烧坏了,所以我觉得电流反灌的问题应该还是存在,但我不知道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按照分析,当电压超过10v的时候,电流并没有很大呀,也就是110mA

网友F:
把电路中的三极管换成mos管

网友A:
回30楼 singhua888

在这里没有什么好处。MOSFET的长处在这里发挥不出来。

网友A:
真人确实热心

最近坛里有不少帖都是谈数码管显示问题,有的硬件设计简直惨不忍睹,用了四片74HC374,还要加两片4511译码。
真人若是有时间,是否将数码管显示加以总结?静态显示,动态显示,单片机SPI口串行输出,单片机软件模拟同步串行输出,单片机两端口并行输出,单片机地址译码并行输出……够半本书的内容。
虽然这些内容在任何一本讲单片机的书里差不多都有,但没有一本书讲得详细完全。

网友G:
期待中......

真的想真人总结一番来学习学习.期待中...

网友B:
不少人以为硬件容易,轻视硬件技术

不少人以为硬件容易,轻视硬件技术,眼睛只盯着软件。这无疑是因为做软件容易获得高收入。这种态度导致最后在硬件问题上碰壁。实际写软件的时候,由于对硬件工作原理不甚了解,写出来的程序运行中有很多BUG。总觉得自己写的程序无懈可击,于是把矛头指向硬件——“我写的代码几十万行,你的硬件才百来个零件”。往往要求硬件作改变来补偿软件的不足。而实际上很多优秀软件往往是用最低硬件投入实现所需功能,这是软件的价值。我见过很多关于LED显示故障的问题,都是出在对硬件不了解的基础上,错误地写出满以为完美的程序。有的**程序绝对没错(给我发程序代码,我都懒得看,我没写程序好多年),但在最后发现了程序的问题。楼主也很可能出这种错误,而且可能性极高。

硬件是演员,软件是演技。如果演技不行,演员再漂亮也只是摆设,戏会不好看。演技好,小丑也能满堂红。

网友D:
呵呵,MAYCHANG善于总结

网友B:
叫你别这样用374,例图给你这么久还上心.374损坏是预料中事.

如果只是实验,你可以继续让374这样工作下去。坏多少换多少。但做产品的话就死定了。这是严重的设计错误。

不知道你用什么工艺的374。LS?HC?请仔细查阅该工艺374的数据手册。
还有,你对各种逻辑IC的输入输出电路结构完全不了解,不明白现在这样的做法是对374极大的伤害。如果不是TTL-OC输出,是不能接入高于VCC电压的。否则必定反罐电流。例图中的ULN2803就是为此而设。74LS06是OC输出的。LM339也是OC输出的。……

再给你说一次:停止这样使用374做直接驱动。374必死!

网友A:
我说过:“惨不忍睹”

网友D:
实际就是简单的一个电平转换,没有必要使用管子

网友B:
再来一图

书上有的各位自己去读。我这里只是自个儿玩,没打算出书。
为了容易看清楚,我把图放得比较大。14寸显示器可能看得辛苦点。

74LS154是低电平输出的,不能推E极接了高于VCC电位的PNP管。电平转换麻烦,要加个非门才能正推NPN管。改用ST的M74HC4028充当位选,4028的输出是高电平有效的,正好用来推NPN,免去非门。
...(删除误图)
74HC175和74HC273组成位、段各自的缓冲寄存器。273和175的CLK类似行频和帧频作用。175和273共用了P0口。当然,楼主还可以考虑其他方法。

由于89C51的P0口是OD输出,通常用于位驱动比较合适。因此实际接的应该是P1口,我这里懒了。如果一定要接P0口,需要加上拉电阻。也许楼主已经知道这点了。

网友H:
这里为什么选用175而不用273?

网友B:
175占面积比273小。

如果不是很有必要,就不要273了,能小就小。

网友B:
图都打包了.

已经编辑过.从PROTEL99SE导出的.
电路图仅供参考.一切后果自负!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6/2007691373449.rar

网友I:
电流反灌

杨真人,能否再我们谈谈电流反灌,它的产生,危害,怎样防止?

网友A:
代真人答楼上

产生:输出端电位高于电源正端电位。
危害:烧芯片。
防止:设计时就考虑好是否可能出现这种情况。本帖楼主用了12V和5V两种电源,就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仅用一种5V电源就不可能出现(负载为电感时还是有可能的)。

另外,输出端电位低于电源负端电位也是不允许的。

网友B:
有劳 maychang 了。

经过长期改进,现在一般的逻辑IC输入输出都带了钳位二极管,用来保护内部电路不受一般浪涌过冲伤害。但这个电流容量很小,接上一个足够强的电流就会烧掉内部电路。轻则结热击穿,重则芯片爆炸。
这个图里没把MOS管的寄生二极管画出来。各位不妨自己加画上去看看,当输出脚电位高于门电路的VCC+0.7V,输出脚的电流会是怎么样走。

不是TTL-OC输出的输出脚禁止接高于VCC+(0.4V~0.7V)的电位或低于GND-(0.4V~0.7V)的电位。一些MOS-OD输出脚内部很可能带有钳位二极管(例如89C51的P1口就是带位二极管。如果以P0口驱动PNP管,则PNP管的E极不能接到比VCC高的电位)。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club/bbs/list.asp?boardid=26&page=1&t=2548134&tp=%u8BF7%u6559%u4E00%u4E2A%u975E%u95E8%u7684%u7535%u8DEF%u5185%u90E8%u539F%u7406%u56FE%uFF1A

楼主:
感叹

当我真正动手硬件的时候我才发现原来有这么多值得考虑的东西,我不仅对电路原理的理解有欠缺,而且对各种型号的IC也所知甚少,经过这次实践让我彻底的认识自己,正如杨真人所言,对硬件理解的欠缺,我的软件又能怎么样呢?曾经一直以为我可以用汇编写上万行代码,用c写更复杂的代码就很了不起,现在我明白了,在这里我向杨真人以及所有热爱电子的工程师们道歉,为过去对硬件的误解,我会好好整理好各位的留言,好好的实践这次,最后我会将我的所思所想纪录下来

网友I:
受教了!

惭愧呀!学的都忘记了,多谢谢两位高人的指点?

网友H:
如何选用驱动芯片,还是不太明白。

如图,

楼主:
根据各位朋友的建议我对图做了整理

这个图我还没有进行调试,我还有如下几点疑问:
1/因为74hc4028是高驱动的,所以我决定不再用74ls154来译码,但是杨真人再该芯片之前还用了块175,我不明白,这样直接用单片机I/O驱动不行吗?
2/273的clr脚我看datasheet上介绍是low有效,我再这里直接串一个电阻到5v不知道可以不?杨真人建议接到单片机复位电路,可是我想不明白为什么锁存器需要复位呢?
3/如果是三极管阵列代替uln2803我根据形成的回路倒是会计算该用多大的电阻,但是如果用uln2803这样的ic我就不知道如何选取电阻阻值了.

电路分析基础我再看,以前学过,实在不好意思说学过,各位同仁见笑了.希望能借这个机会摸到一些硬件设计的门径.

网友H:
此图也是273参数

选用时,是不是主要看Iol,Ioh参数?175和273的这两个问

网友B:
回复主题:关于1.8英寸数码管驱动电路设计遇到的问题请教

1/因为74hc4028是高驱动的,所以我决定不再用74ls154来译码,但是杨真人再该芯片之前还用了块175,我不明白,这样直接用单片机I/O驱动不行吗?
> 可以直接用单片机的IO控制4028、154。我提供了一个节约3个IO口的办法。但是节约这个,就要在其他地方付出代价。

2/273的clr脚我看datasheet上介绍是low有效,我再这里直接串一个电阻到5v不知道可以不?杨真人建议接到单片机复位电路,可是我想不明白为什么锁存器需要复位呢?
> 开机复位,MCU是高电平复位,273是低电平复位——你就不会加个非门。我打包的图里有的。
当然你可以不复位273。这样开机后273输出是随机的。175也是。

3/如果是三极管阵列代替uln2803我根据形成的回路倒是会计算该用多大的电阻,但是如果用uln2803这样的ic我就不知道如何选取电阻阻值了.
> 2803 实际上和分立元件一样用。只是它更紧凑。2803是单管NPN-OC输出,你可查看它的DATASHEET。相当于9013的驱动能力,做段驱动是完全没问题的。

要提醒一下,1.8寸LED的小数点(dp段)内部是一个LED,它的限流电阻与其余7段不一样。

楼主:
我知道那个点的,呵呵我不需要用到它,所以其实只有7段

网友B:
回复 53楼

Ios 输出短路电流
单独一个短路——不允许多个短路同时发生。危险参数!
避免达到Ios。

Icc VCC脚最大电流(极限参数!)
尽量别让Icc达到极限。

Ioh 高电平输出电流(一般参数)
为负值,表示电流从IC输出脚向外流。

Iol 低电平输出电流(一般参数)
为正值,表示电流从外面流进IC输出脚。
还有其他参数,这些都反映了IC各种引脚的输入输出能力。
余下事情请去问欧姆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