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我的掉电检测中断怎么在上电和掉电的时候都进入啊

楼主(2007-06-05):
各位大哥大姐:
    小弟刚做了一个掉电检测中断,使用MEGA48模拟比较器,内部基准电压,平常工作时AIN1的电压是1.8V,当AIN1电压小于基准电压1.1时V进入中断。但实际情况是上电和掉电的时候都进入。
     我试着延时后进行初始化、开中断,希望能避免上电进入中断,但延时后还是进入,请各位帮小弟分析一下,谢谢!

寄存器设置如下:
      DIDR1=0x01;
      ACSR=0x4A;
      ADCSRB=0x00;

网友A:
是不是没有清中断标志?

楼主:
我没有控制清中断标志

我没有控制模拟比较器中断标志,它不是硬件进行清零的吗?还需要软件进行清零吗?

楼主:
已经解决

我在设置模拟比较器前对ACSR进行了延时和清零操作:
        delayms(20);
        q=ACSR;
    ACSR=q;
现在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