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控制器会像单片机一样死机吗?

楼主(2007-06-05):
以太网控制器外都带一晶振,例:CS8900A,ENC28J60,RTL8019,CP2200,DM9000 等,他们工作的时候会死机吗? 谁遇到过死机这种情况。如遇到了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A:
凡时序逻辑均可能死机

只能通过合理的设计减少死机的出现,并利用监视电路如Watchdog等监视系统状态,一旦死机只有复位一条路。

网友B:
网卡是高集成度的产品。

通常引起网卡自死的有三大件:晶体,芯片,PCB。其他小原因就不提了。
你可以这样想:网卡也是个单片机。凡是需要时钟来运行的设备都有可能死机。

晶体:换个好的试试。
芯片:静电损伤?惨了,有没有拆旧的……
PCB:接触问题?腐蚀?污染(尘埃、潮湿等)?
其他……

网友C:
看门狗一样会死,以太网控制器一样难逃

楼主:
恩,回答的都是高人。

杨真人说的具体。我觉的晶震的面儿大。要是换成有源晶震会不会好点。

网友D:
当然会死了……

网友E:
会死机阿,一般芯片都有bug

只不过厂家不告诉你。
1、外围元器件问题基本可以忽略不计,因为那是不合格产品
2、网卡内部有复杂的状态机,在迁移过程中完全有可能死在某一状态。
3、这些状态机不可能做到100%严格测试
4、我就曾经确认过网卡死机
5、一般的网卡驱动会定期复位网卡,比如linux驱动,但是有些实时操作系统因为性能原因或者编写得不好就会死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