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电路中,电感的作用

楼主(2007-06-05):
相信大家都在用DCDC,而且我身边的同事100%的都认为DCDC中电感的作用是用做储能,(升压型),升压的原理是利用电感电流不能突变的特性,产生反向电动势,这个反向电动势会高于电源电压,从而达到升压的作用.

但今天遇到一家DCDC IC设计的技术部经理,他一句话否定了我们,他说电感在DCDC中并不是起到储能的作用,而是与内部IC产生一个谐振.这让我大为不解,望有高手帮我分析一下.

网友A:
不必“大为不解”

不要理会他就是了。

楼主:
RE

因为他是IC设计原厂的技术部经理,所以才会不解

网友B:
技术部经理不是乱说。

见
http://www.mcu1.com/data/2007/0228/article_35968.htm

网友C:
呵呵,这样的理解颇具宋ZD风格

该电感是和IC内电路构成LC谐振电路,没错,这时效率最高,但LC谐振电路是靠电感和电容的储能效应工作的,没有电感的储能效应,LC谐振器也就不存在了。

网友D:
电感"与内部IC产生一个谐振"???电感和IC也能谐振了?

网友A:
LC谐振,电感也是储能

电感和电容交替储存能量,交替释放能量,这才能够谐振。
所谓软开关技术(过零开通和过零关断),本质上就是利用谐振时能量不断交换实现的。但这种情况,电感仍旧起储能作用。

网友E:
http://www.mcu1.com/data/2007/0228/article_35968.htm

上面的**正好证明技术部经理【是】乱说

网友C:
to圈圈

    开关电源的“LC谐振”是IC内电路控制下,外接电感和外接电容形成的,等效电路上可以如此分析,IC可以在很宽的范围内进行调节,所以与LC具体的值关系不大,可在一定范围内自动适应。但不管怎么说,那个技术部经理感念不清是可以判定的。

网友F:
与内部IC产生一个谐振?嘿嘿

这种问题不值得讨论,翻过翻过。

网友G:
这种问题不值得讨论,翻过翻过。

哈哈哈哈! 技术部经理呀, 我假假地当过总工.嘻嘻.
工程师与领导说话方式不一样. 工程师说话据实, 领导要会忽悠.

网友B:
这个问题不是值不值得讨论

我也没说技术经理对。关键是你从这讨论中学没学到什么。我是学到了高效率的谐振软开关技术。所以我也不必关心是不是与ic 谐振这句话。

楼主:
RE

To 10楼:  是电感与IC内部的振荡电路构成谐振,不是与IC.

今天又问过那个经理,他说就是因为网上一些**"乱讲",所以才会让大家误以为电感在这里是储能的作用.

网友H:
工程师说话据实, 领导要会忽悠

的确是

网友G:
不可否认, 在MHz开关频率下, 电感单次储能很微.

不可否认, 在MHz开关频率下, 电感单次储能很微. 从功能上说谐振更能反映工作原理. 但是不能因此否定电感储能的本质. 与IC内部电容谐振是正确的. 与IC谐振就^_^. 不储能也能LC谐振, 不知电感是什么概念. 搞大了就是欧姆和法拉第打架. 如果是无感, 还LC? 还是RC? 如果R也OUT了, C这又能怎样? 0*∞=? ...

开关频率从0Hz-∞Hz, 这是一个很玄妙的事情. 到了至极, 自耗可能又和线性电源看齐了.

万法归一. 阿弥陀佛.

网友F:
学过了

**说:“实验结果显示,利用无损LC谐振网络,开关损耗得以有效降低。”
L的参数的选择是会影响损耗和效率,谐振的话是效率要高,但是,这不影响L的作用是储能的实质啊。

网友I(2010-05-26):
还是不是很理解。如图所示 电感好像只是储能的吧。
这个是从LM3478的 DATASHEET中截取的。

网友J:
http://www.mcu1.com/data/2007/0228/article_35968.htm

这个网页打不开。里面说了啥??

网友K:
给出的网址都打不开.

对L认识不是过足.
说说续流二极管吧.
(相信这个二极管不用画图以及过多的详细说明了)

这个二极管主要作用是在开关管关闭时.
该二极管/L/负载形成回路,
持续给负载提供电流,
所以得名叫作续流二极管.

但说来说去.它还是一个开关二极管.这是不可否认的.
只是"续流二极管"更准确的描述了它的作用而已.
-----------站在二极管的角度来分析:我只是不停的开/关,关/开.我是一个开关二极管; 站在负载角度来说:它在开关管截止时,为我提供了连续的电流,它在那的作用是续流.

再看看L
站在负载的角度------这也是我们常常看问题的角度.
开关管截止时,L向负载提供了能量------储能.
站在L本身角度
开关管导通时,L阻止了I的突然变大,Ui不会直接加到负载上; 开关管截止时,(有续流管的关系形成回路) L又阻止了I的突然变小--------电流不能突变 (当然,要你以储能来说,也行.反正说来说去,作用还是一样的)
站在PWM-IC的角度
FB来自L与负载之间.
FB参与了PWM开/关的逻辑关系, 如果除了输入电压变化其它变量都固定并合适的情况下:
PWM-OUT的频率还与L的能量多少有关
L能量不足时,让PWM-OUT使开关管打开,给L充能,
L能量足够,并使输出电压/电流达到要求时,让PWM-OUT使开关管关掉,给L放能. 直到L能量不足
-----这样L就使PWM-OUT的频率发生了变化, 这算不算是谐振呢?-----个人考虑是: 当L不同时,也参与改变PWM-OUT

网友L:
楼主,这样的经理要么是**,要么是聪明过头的(指鹿为马的那种)

网友L:
楼主,这样的经理要么是傻冒,要么是聪明过头的(指鹿为马的那种)

网友M:
储能而已

网友N:
两者其实是一个意思,理解的角度不同而已

网友O(2010-08-30):
两者都有道理,本质我认为是储能了

网友P:
主要作用是储能。
滤波是LC共同作用,假设L很小而C很大,滤波效果一样,但你的开关电源肯定挂掉。

网友Q:
都正确,在电流变大的周期内是储能,在对电容充电这部分是谐振。也可以是认为是放能

网友R(2010-11-23):
该电感是和IC内电路构成LC谐振电路,没错,这时效率最高,但LC谐振电路是靠电感和电容的储能效应工作的,没有电感的储能效应,LC谐振器也就不存在了。  ...
引用 网友C:

说的好啊,**与蛋的关系;P
若输出功率的较大,得用大功率电感,绕线较粗壮,尺寸也high/Large些,发热较大,...放IC里那一般的后果是什么(IC封装完就不能变尺寸,IC发热与功耗的变化关系,是否影响到电感的使用呢,...设计因环境等参数变化而出现变量是免不了---绕线电感迎击而上)

网友S:
谐振只是工作过程,起电感的本质还是储能而已。

网友K:
两者其实是一个意思,理解的角度不同而已
引用 网友N:

比较支持这种说法:

站在使用的角度来说:L是储能为主。

站在IC设计角度来说:谐振也错不了,
回想一下:PWM的脉宽是如何调节的?
Vo过高时,关断开关管,Vo过低时,打开开关管。
PWM波形随L的能量(也反映在Vo上),而关断/打开。这就是L,R,IC,D,开关管这些元件组成一一个谐振电路。IC不变,改变L或R都会改变PWM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