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问题:开关电源输入标为 100-240V 50/60Hz 的依据是什么

楼主(2007-06-05):
写企标时,遇到此问题,还望指教。

目前的问题:

1. 世界各国的电压不同,最低100V,最高240V(南非为220~250V)。频率为50Hz或60Hz。所以写为100-240V 50/60Hz,就可以满足所有国家的要求。这样理解是否正确? GB 156-2003(IEC60038)中有部分描述,但未找到更充足的依据。

2. 下列哪种表示方法比较标准(分别来自不同大公司的产品标签)
    “100 V ~ 240 V 50Hz/60Hz”
    “100-240V 50/60Hz”
    “100-240V 50Hz/60Hz”

3. 100-240V 的误差范围为10%,故电源应能适应90-264V的输入,这样理解是否正确?有没有相关的国家或国际标准加以规定?

原来在电源技术板块发过,没人回复,在这里重发一次,看是否有人有兴趣交流一下。

网友A:
我觉得这是生产厂家自己的指标

只要优于相关标准,厂家能做到更宽,就可以标注在自己的产品上。
企标必须满足相关标准,但可以优于相关标准。

网友B:
没有依据,都是大家约定的

网友C:
依据不知道

不过各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标准,譬如日本使用100v,60Hz,而中国为220V/50Hz,美国为120V/60Hz,台湾又是110V/60Hz,我想也许是为了让产品更加的推向国际,于是就做到满足这所有要求的机器,既然可以满足所以就这样标注了.

网友D:
好像更多的是84V~24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