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热炉pid整定

楼主(2007-06-12):
各位大侠:我现在控制一个炉子,炉子用上中下三路加热丝对其加热,功率分别为上700W,中700w,下800w,温度一般加热到600度,三路温度相差1度,我想用三个相互独立的炉子三套pid来控制,请问加热周期一般选多少比较好,分多少等分加热?pid控制在中断中进行吗?如果三路都在中断中进行会不会影响整机速度?谢谢!!

网友A:
用巡检的方式就行

楼主:
能说的具体点吗?

巡检的方式,怎么理解?是不是每个加热丝,在一定时间后按顺序操作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