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问题

楼主(2007-06-12):
做一个主辅切换电源
主电源是市电接变压器
辅电源是电池

请问用什么芯片作为 电源切换 电池充电 和 电源管理 呢?
谢谢!

网友A:
要看电压了

如果主电源电压高于辅电源电压,用二极管隔离即可。专用IC可看看凌特或MAXIM的官方网站。

网友:
电源管理我用了一片324四运放。

做低压报警(闪灯)和电池保护。
电源切换,2楼说了用二极管隔离。
电池充电,用317组成限流恒压式充电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