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个电动自行车,带助力的和不带助力的,哪种是先进的?

楼主(2007-06-13):
来自 2楼

网友A:
参考一下

电动车基本分二类
1.高速电机+减速箱,特点:起动,爬坡性能较好,价格稍高
2.低速电机直接驱动,特点:行速较快,价稍低,缺点:起动,爬坡性能差.
供电一般为36V10Ah,12Ah,属标准型,还有48V电瓶的为超标配置
电机功率200W~250W为标准型,350W以上的为超标配置,哈哈,早晚会被老井尺捉脱滴
至于起步踏脚,标准型的都有,没有的那是超标的电摩.

网友B:
使用者

能助力的在起步的时候还是有用的
飞轮比较容易磨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