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Keil C51中是可以一键生成bin文件的。(要求加酷)

楼主(2007-06-14):
刚学KEIL C,在新手园地发一贴问如何直接生成bin。00告诉我不可以。baidu上也基本说不可以。不服。30分钟。搞定。见图。

网友A:
我的keil中没有这个选项.

另外,它不需要自己去下载一个HEX2BIN的工具吗? 是keil自带的?

楼主:
按完F7在按一下F8就可以生成bin文件了

虽然不那么完美,对于初学者的我,就够了。要想达到就按一下F7就可以生成bin文件也是可以的。就是费点劲。好几年不crack了。点到为止吧。

网友A:
呵呵,我是说不能直接由keil实现,而是要去下载个HEX2BIN的工

然后去工程选项里面,output标签,下面有after make,你可以将HEX2BIN.exe放到这里,
这样编译完成后,会自动产生bin文件,而不用搞什么快捷键.

HEX2BIN [/option] hexfile [binfile]

HEX2BIN软件下载及说明:
http://www.keil.com/download/docs/7.asp

网友B:
4楼的方法是最常用的,那样你就不用做任何附加的操作了

正常编译就可以了,最终得到hex和bin。

网友C:
很久不用BIN文件了。。。

楼主:
呵呵,厚脸皮第一次穿裤子。

00那种方法确实好,不用任何附加的操作就可以生成bin 文件了。又学了一手。

网友D:
不用Keil_IDE环境,做make文件才叫牛

    为会么要生成Bin文件呢,Hex文件还有校验,Bin文件就是纯数据了,用编程器读Hex文件应该比bin文件可靠。
    Keil环境可以做成自已的make文件,再用一个总调用bat可执行文件,完成程序自动编译,不用启动IDE环境,根据不同的配置生成不同的应用软件版本Hex文件,这种办法有时会用得着。

网友E:
编译提示错误

C:KeilC51BINHEX2BIN.EXE *.hex
先前编译一个10k左右的hex文件,可以生成bin文件
但换一个60k左右的hex文件,编译提示:
status:hex to bin conversion was not successful
ERROR:could not open hex file *.hex

*.hex是我的hex文件名,两次编译路径相同,设置也一样,有人遇到这个问题吗

网友F(2012-11-09):
编译路径和文件名不能带中文和中文符号吧

网友(2014-01-06):
软件转换的文件大小都是一样的,

网友G:
表示不知道bin文件的作用

网友H(2016-09-02):
没看到图啊

网友I(2017-08-15):
可以更新吗,图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