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T/气体放电管

楼主(2007-06-14):
需求GDT/气体放电管资料,请高手们指教。

网友A:
参考一下

气体放电管.rar →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6/2007614202656974.rar

产品中心>产品资料>气体放电管系列BOURNS-气体放电管
系列号直流崩溃电压范围直径长度下载203675V~600V(±20%@100V/S)5mm7.5mm 2026184V~400V(±20%@100V/S)5mm4mm 202790V~600V(±20%@100V/S)8mm6mm

产品特点:1.过电压保护元件,正常工作时呈高阻值,在受到点用冲击时电阻迅速降低,从而起到放电保护作用。可承受最高600V/10KA的冲击,反应时间只要几微秒。
2.可靠性高、体积小、有多种不同性能和封装的型号供选择。
3.通过了Telcordia, RUS, ITU (T), IEC, IEEE 和UL认证。

应用范围:
各种需要过电压保护的场合:
1.电信设备:配线架、程控交换机、ISDN、ADSL。
2.消费类电子:电视、冰箱、洗衣机…
3.工业:生产设备,控制装置。
4.监控系统:银行、车站…

Raychem 氣體放電管 (GDT)其他鏈接下載產品手冊 索取樣品 產品選擇器
Raychem電路保護部的GDT通常用來防止諸如電力線路、通信線路、信號線路和數據傳輸線路等敏感電信設備經常因閃電雷擊和設備切換操作所產生的瞬間浪湧電壓引起的破壞。產品系列GTCx26 GTCx28-
xxxx-P15 GTCA28-
xxxx-P0x GTCx36 GTCx37 GTCx38-
xxx-x10*RoHS/ELV 版本GTCx26GTCx28-
xxxx-P15GTCA28-
xxxx-P0xGTCx36GTCx37GTCx38-
xxx-x10*內容兩種微型電級系列兩種高浪涌電級系列 兩種高電壓電級系列 三種微型電級系列 三種電級系列 7.5mm 直徑標准三種電級系列 電級數量:222333直徑 (亳米):
6mm8mm8mm6mm7mm8mm直流擊穿電壓 (V):100 | 230 | 350 90-35075-800 | 1000-400090-35090-55090-500脈沖放電電流 (8x20us) 10 Hits (kA):2.5  <BIG>| </BIG>5 153 | 5 5  <BIG>| </BIG>101010 <BIG>| </BIG>20Lead Type:Axial Leaded | Without Axial Leaded | Without Axial Leaded | Without Radial Leaded | WithoutRadial Leaded | T-lead Radial Leaded | WithoutFail-Short Device:NOYES & NO NOYES & NO YES & NO YES & NO* 電容 @ 1MHz (pF):<=1.0<=1.5 | <=3.0 <=1.0 <=3.0 <=3.0 <=3.0

 符合 RoHS 規範
* P and Q series available; the fail-short device is on the top for the Q versions and on the bottom for the P versions.

其他產品信息
元件編號方式
機構認證
包裝和標記信息
其他鏈接
產品選擇器
文件搜尋
瀏覽應用說明

这个样本需点击这个→ 下載產品手冊

网友B:
楼主用气体放电管做什么?

如果是过压保护之类,看看是否能改用瞬态抑制二极管。

楼主:
TO:maychang

气体放电管因该不能用瞬态抑制二极管,因为GDT适用的电压为KV,而且GDT是一种耗能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