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说77E58是否可靠啊。。

楼主(2007-06-14):
(无正文)

网友A:
某IO发生闩扣效应了

这是因电路设计缺陷所致。

网友B:
引起的原因往往是IO口电平过高或者过低, 或者上电次序不对

楼主:
闩扣效应?我第一次听说,

请详细解释一下好吗?

楼主:
上电次序不对?

我的线路就是单片几+232+485+液晶,统一电源同时上电的。。。尖峰我用示波器也没有扑捉到啊。。。以前搞过个单片机控制继电器的,个小的继电器控制MODEM上电,当继电器动作的时候单片机也发热,后来再也不敢用单片机控制继电器了。我就认为继电器产生的干扰。可是现在的板子上就这么几个小器件。。。。怎么也这样啊。。。该怎么解决啊。。。

网友C:
当继电器动作的时候单片机也发热

所谓闩扣效应或闩锁效应,就在这里。
当初那个电路,你肯定没有对继电器绕组采取续流措施,你的继电器绕组功率小,电阻大,没有把单片机烧坏,但继电器绕组中电流被断开时产生的电动势已使控制引脚电位高于电源,所以单片机产生了闩锁效应而发热。
现在楼主应该检查电路中有没有电感性的元件,是否有可能产生使单片机引脚电位高于电源或低于地电位的电路。

网友D:
象可控硅,自锁

楼主:
感谢提供思路,但我怎么解决啊。。。情况出得很偶然。

我说过我的线路只有单片几+232+485+液晶+时钟芯片,统一电源同时上电的。。。我举的继电器的例子那是以前的某个设计了,本次没有电感性器件啊。感觉线路很干净啊。

感谢提供思路,但我怎么解决啊。。。情况出得很偶然。

楼主:
大家能不能再帮忙分析一下啊。。。

如果说闩扣效应,那么我在工作好好的时候,有时候特别是把液晶搬动搬动什么的,怎么就不亮了呢?两中情况,1。如果液晶不亮了,单片机并不死机,其他如蜂鸣器啊,都感觉好好的。2.如果单片机发热,那液晶肯定死在某中显示上。大家根据这两中情况帮助分析分析啊。我今天下午把所有的接插件都换成直接焊接的了,但是还是不好。。。真是上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