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转子位置对永磁同步电机进行空间矢量控制的启动状态

楼主(2007-06-20):
采用SVPWM逆变输出交流电控制永磁同步电机,要求测量转子位置。
但是在上电的时候,转子初始位置是未知的,因此测量的转子角度也是不正确的,这个时候施加转子q轴方向的电流使电机开始转动,实际上并不一定正确的q轴电流。如果电流角度错误,则可能需要很大的电流才能使电机转动,甚至转不起来。
考虑了2种解决方案:
方案一:启动时人为的施加一个转速很低的旋转磁场,拖动电机旋转,一旦电机转过电气上的360度,即可准确测量转子位置,实现正常的转速控制。
问题:电机转速很低时,磁场转速恒定,但是大小根据转速电流反馈控制,如果转子实际位置与我的初始值不对,可能计算的电流与实际值相比是反的,形成一个正反馈,因此电流会有比较大的冲击。
方案二:控制器上电时施加一个直流磁场,使转子自动转到某个初始位置,然后再开始进行控制。
问题:假设按照一定的强度施加直流磁场。如果启动时的负载不一样,需要的磁场强度是不一样的。在负载比较大时,施加一定的直流电流,电机没有动,实际上有2种可能,一是转子已经在初始位置,不需要再转动了,二是对大负载而言电流太小,不足以使转子动起来。要怎么区分上述两种情况,进而进行下一步的控制呢?
有没有有经验的筒子能指点一二,非常感谢!

网友A:
对于内嵌磁钢转子可以用测电感的方法计算角度

表贴磁钢的转子,如果是特定用途的控制器可以用方案二根据实际负载情况调定直流电流,至于方案一也存在电流不好确定的问题啊......

网友B:
根据TI公司提供的信息

根据TI公司提供的信息,控制器上电时施加一个直流磁场,使转子自动转到某个初始位置,然后再开始进行控制,一般将d轴与A相重合后,再将dq轴旋转90度,这个方法在无轴承永磁电机上已经实现。不知对你有没有用处

楼主:
旋变还有几个信号一直没用,晕

to 3 楼:
我的方案二就是这种方法,问题是在负载不确定的情况下,如何确认转子已经自动转到这个初始位置了,有两种可能,一是由于负载太大,直流磁场太小,根本就转不动,还有一种可能是转子已经在这个初始位置上了。

另外,今天仔细研究了一下旋转变压器的输出信号,发现还有3个U/V/W信号没有用,只要旋变上电,在转子静止的时候也通过这三个信号能把转子的初始位置确认在60度以内,这样应该不用采取上面那么复杂的方法启动。汗!!!
明天试试看。。。

网友A:
如果有相位信号,可以按BLDC方式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