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序电流互感器问题

楼主(2007-06-22):
零序电流互感器输出的是电流量还是感应的磁通量,如何检测漏电电流大小?

网友A:
零序电流互感器输出的是零序电流

网友B:
不平衡检测,最主要可能是缺相检测

楼主:
电流转换成电压

将输出的电流转换成电压送入51单片机检测,是不是要用高速AD ?

网友C:
零序电流互感器

顾名思义输出是零序电流: 3I0 = Ia + Ib + Ic
零序电流用处很多,最主要是接地差动 (Ground Differential):Igd = Ig - 3I0, 用于检测接地状态,也就是你所说的漏电电流。

网友D:
如果三相不平衡

如果负载三相不平衡,是否与漏电的反应一样。

网友B:
看整定的

网友E:
三相不平衡与0序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