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表放大电路的干扰问题(有图)

楼主(2007-06-23):
原理图见下图。(基准电压:1.46V)
问题:
1.我用万用表的表笔测量2、3、5、6、9、10脚的电压时,在8脚就会输出半周的正弦波信号;而用示波器的探头测则没有影响。
2.当3脚和5脚间有变化时,输出的信号电压大于(V3-V5)*24。
3.在传感器无电压变化时(正常电压为1.46V),整个放大电路正常,即输出电压为0。

请大家指教,谢谢!

楼主:
没有哪位兄弟指点一下?

网友A:
好奇怪……

从你图纸看,你应该用的单电源供电,你怎么输出0V电压的呢?

你用万用表量的时候,可能是心电信号,如果是用的台式万用表,则可能是工频干扰信号进去了。

你这个电路的放大倍数24是怎么计算得到的?
应该是你算错了把%……

网友B:
不知道楼主提供的这个电路是自己设计的还是成熟电路?

我没有感觉到这个电路有哪里好?
不过,这个电路的前后两级不能分开分析,因为后面差分放大电路的输入阻抗跟前面是一个数量级的。我估计设计者的意图应该是前面电路反映输入信号相对参考电压的压差,并通过差分电路放大,但是忽略了阻抗问题。。。
回2楼,调节可调电阻可以达到24倍放大,如果后面差分放大是理想10倍放大的话。。。

网友B:
建议改进

我觉得你可以改变一下电路中的电阻试试看:R21、R22、R23和可调电阻W都降低2个数量级,即100欧,R3、R4、R25、R26分别提高,当然要保持比例关系不变。如果100欧的可调电阻不好找,可以直接用大概143欧的电阻代替R22和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