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置在做脉冲群干扰试验时出现零漂怎么解决

楼主(2007-06-28):
 在做脉冲群干扰试验时,出现零漂。我做的是工频电参量测量,请问大家有什么好的方法来消除脉冲干扰吗?软件和硬件上的都可以。

网友A:
增加滤波网络

在电源输入端口处增加lc或rc滤波环节,尤其是脉冲群施加的端口,如果能做成隔离的,那就更好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