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小女子请教6N137的问题

楼主(2007-06-28):
最近在做一个接受232信号通过光耦6N137隔离,然后给CPU,但是现在发现232的驱动能力不够不能通过6N137,请问有什么办法在6N137之前放大信号,并且还能满足输入信号与后面的电路隔离的目的?请高手指教.

网友A:
最简单的是用一支三极管。
任何HC系列门电路芯片都可以驱动6N137。

楼主:

但是那样的话不就不能做到隔离了么?

网友B:
但是那样的话不是已经隔离了吗

楼主:

我的意思是在6N137之前做隔离,用了放大器的话它的电源和地也就和后面的电路的电源和地相同了,这样还能做到信号隔离么?

网友A:
在6N137之前做隔离干什么?

我明白了。你原来是直接用232信号驱动6N137。现在不想增加一组电源。
这还真有点麻烦。我想想看。

楼主:
在6N137之前做隔离干什么?

maychang,谢谢你啊!

网友B:
头都绕晕拉

楼主:
lhqlhq2,实在不好意思我不是故意的!呵呵!

网友B:
保险起见,建议你贴个图

万一有问题好有人帮你指正

楼主:
保险起见,建议你贴个图

下面是图纸

网友C:
使用灌电流的方式,也许可以

网友A:
问楼主

你的RS232信号是从哪里来的?是PC机的串口?还是……?
也就是图左边没有画出来那些。

另外,R20用这么小,是否应该加大一些?

网友D:
新手小女子我想知道几个问题才能知道怎样去做

你串口信号是通过232芯片来的还是直接mcu的输出, 就是说是个正负12V信号,还是0或5V/3V信号。接收的一段需要又是怎样的的信号。如果不是正负12V的信号,只要在前端价格三极管,R20电阻变大。
如果光耦两端都是232,那就要麻烦很多。

网友E:
学习不少

学习不少!

网友F:
怀疑楼主是不是把R19、20用反了

    一般6N137输入用390R左右,输出上拉1-4K7左右。

楼主:
谢谢大家帮忙!

我的232信号是从电脑的串口给出的.通过6n137之后再经过2个反向驱动给2051的RX口.
如果在6N137之前加三极管的话怎么加啊?那样能达到隔离的目的么?

网友G:
19楼说的有道理,楼主看一下6N137的手册

输入电流要7.5mA,你调小r19试一下.还有第7脚是使能端,是否得接上

网友A:
既然不想增加一组电源,就别放大。
PC机的串口能够给出的电流比较小,但3-4mA应该不成问题。
将R19改小,小到100欧都允许,将R20改大,大到2k欧都没关系。

最好能测量一下输入电流有多大(用示波器),有2mA以上就应该能够稳定工作。

楼主:
感谢!

谢谢大家了!我再好好试验一下.

网友H:
使用向232芯片灌电流的方式

6N137的发光二极管阳极接680欧上拉电阻,阴极接232芯片

楼主:
输入电阻改小了是挺好!

输入电阻改小了就好了,谢谢啊.不过18楼的哥哥说的6N137的使能端,我接高电平或低电平,怎么结果都一样啊.我看资料上不是一个反向一个不反向么.结果输CPU读到的都是正常的?

网友G:
能用就行 那手册是有点乱

网友I:
用三极管驱动一下多省事啊!

网友J:
小女子的问题关注的人就是多。。。。。

网友H:
26楼用9012配合6N137好象不是很好

6N137有10M的速度,9012能有这么快开关速度?

网友A:
回楼上

楼主用于PC机串口,有10M的串口吗?
只能说楼主用6N137,余量留得太大了。

26楼的图不好,在于多用了一组电源,而楼主已经说明不愿意多用一组电源。

网友K:
奢侈啊!

6n137做232转换,实在是是奢侈啊!真有money!呵呵~~~

楼主:
谢谢!

   谢谢26楼王哥发的图.这个我想过了,但是不想再加一组隔离电源.板子尺寸有限.
   我现在把电阻改小了,已经好了.但是没有把握在实际使用的时候会不会有问题,因为现在做实验的时候是用电脑发送的模拟数据,实际设备的232信号能不能稳定的驱动我也不好说,只能等用上了再说了.的确我用的 6N137余量很大,我的数据最大的波特率能达到38400,以前用过慢速的,只能达到9600,所以才选择这个的.
   我在手册上看到有使能端,并且可以控制数据经过光耦之后是否反向.但是在实际我做实验的时候无论使能端是高或低电平,输出的数据都是一样的,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A:
要知道实际应用中是否能稳定驱动

改变电阻数值,这次从小往大改,到不能稳定工作为止。然后根据不能稳定工作的电阻值,可以大致判断你现在用的电阻值是否有足够余量。例如470欧即出现误码,你用100欧基本上可以放心。

网友C:
找Vcc不容易,除了用窃电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