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电源远程传输问题

楼主(2007-06-28):
各为大师:想请教一个电源传输的问题,我现在在做一个监控设备,它有一个主系统和4个摄像机,4个摄像机的电源都由主系统提供,用网线传输,每 100m阻抗为18(OHM),在终端加了个LM2596-12V稳压,(LM2596-12V输入电压:15V~30V,且输入电压越高,电流越小,反之则越大)现在主系统所提供的电源为DC36V,可传输300m左右,但我们要求最远要传1.8Km,而且每个摄像机的距离都可能不同,请问有什么办法可以做到?谢谢!!!

网友A:
加大线径

楼主:
不行,因为用的是普通网线

网友B:
18 * 1.8 * 1000 /100 = 324 (OHM)

(36 - 15) / (18 * 300/100) =  32 / 48 = 0.4375 (A) = 438 mA

324 * 0.4375 = 141.75 (V)

可能电压要提高到 200v 左右

楼主:
不能那么算

不能那么算,因为LM2596-12V采用的是脉宽调制方式稳压,所以输入电压和电流成反比的.

网友C:
在每个摄像机的电源输入处

加个大电容,甚至可以个小电阻和2个大电容接成π型滤波,然后再用LM2596-12V脉宽调制方式稳压,这样可以使线路输送的电源由脉动变为近似直流.

每 100m阻抗为18(OHM),就可安100m的电阻计算了.
这样做1.8Km用36VDC是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