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容降压电路设计

楼主(2007-06-28):
(无正文)

楼主:
补充

    补充:
    1、最初整理的电路没有加防冲击的电路,没有防冲击电路并不影响电路功能,但是在上电时容易损坏稳压二极管,防冲击电路需要在市电进入降压电容前加一个47R/2-3W的水泥电阻,防止瞬间对稳压二极管冲击电流过大。
    2、建议采用两级滤波。

网友A:
基本同意以上电路分析

但如果虑波电容C2选取较大时,在当电路掉电后,电容C2和稳压管VD形成瞬间放电通路,会不会对稳压管造成冲击损坏,在他们之间加一100偶左右的小电阻是否会更好一些???

网友B:
问一个电源问题

有一电容降压电路从220伏变DC24V,为什么电源输入端要并联一个151K2KV的高压电容,一端接相线,一端接地线,不知作用是什么,望各位大哥能解答,谢谢你们.

网友C:
先回3楼:你的担心是多余的,根本没有“在当电路掉电后,电容C2和稳压管VD形成瞬间放电通路”这回事。
再回楼主:你的这些图,稳压二极管很容易在上电时烧毁,几次上电下电后几乎一定烧,在220V输入端加限流电阻是必须的。

网友A:
做耐高压用的

属压敏电阻,当电路输入端有高压时,此电阻值会迅速减小,为高压提供泻放回路,以保护后极电路

楼主:
回maychang和 chai101

    maychang:
    你的这些图,稳压二极管很容易在上电时烧毁,几次上电下电后几乎一定烧,在220V输入端加限流电阻是必须的.
    请看我2楼的补充,加一个防冲击的电阻.
    chai101:
    不会对稳压二极管有冲击,建议加两级滤波(阻容滤波),两电容之间加47-100R电阻.

网友A:
两电容之间加47-100R电阻,为何??

两电容之间加47-100R电阻为何,阻值是如何计算的??

网友D:
问:

A.如果火线,零线反接会怎么样?
B.'两电容之间'是指在什么位置?同楼上问

网友:
回sfofyyy

对半桥整流电路,火线,零线反接后摸到板子=摸到火线
两电容之间指的是D2后,VD C2前吧

网友E:
3楼的想法有意思

“在当电路掉电后,电容C2和稳压管VD形成瞬间放电通路”

雨停了,你还担心池塘里的水冲毁堤坝?

网友F:
47R/1W就足够了

没必要搞成2~3W的(60MA)

这样的电路俺用过,那个产品卖的还比较多(10万套以上),我接到的反馈就是偶尔有退货就是电容烧了。

一直没分析出来,这个电容为什么会烧,呵呵,MAYCHANG帮俺分析分析。

电路:全波整流,电容474,电容的放电电阻1M,12V/1W的稳压管,51R/1W的限流电阻(金属膜),12V出来后用78L05搞到5V给MCU。

我自己猜测原因:
我材料单上规定的必须是安规电容,可能采购有的时候胡搞成别的电容。

网友E:
这个电容不是什么电容都可以用的

电网上的干扰很复杂,幅度也很大,一般电容很容易击穿烧毁。
要用有击穿自愈功能的金属化薄膜电容。

网友C:
12楼 yewuyi 用的电容

容量说了474,耐压多少?

同意 awey ,应该用有击穿自愈功能的金属化薄膜电容。

网友:
400v以上的CBB21/22一类的电容就行了吧

网友F:
耐压:275VAC

awey,maychang说的金属化薄膜电容是否就是安规电容?

俺一直按照安规对待的。

能不能找个样本图片给俺看看?

网友F:
烧毁的比例不大

但存在这个现象。

我刚才统计了一下,4年来,大约接到了500只类似的故障投诉(总量超过10万只)

网友F:
个人感觉CBB的不好

网友C:
所谓安规电容

是指这样的电容:损坏时不允许短路,只允许开路(失去容量)。
符合安规的电容,比普通电容贵得多。如果电容降压用安规电容,很可能失去电容降压成本低的优势。

 yewuyi 在16楼说耐压275V,不知道是什么电容,如果是CBB,这个耐压不够。

网友F:
275VAC

是交流,相当于直流400VDC,应该够了把!?

说实话,俺在清单上写的是安规,但具体是什么,俺真没弄清楚了,采购的事情,我不大去过问。

呵呵,失策……

当年前期开发的时候,是用的CBB的,后来也记不得怎么就写成安规电容了。

楼主:
TO:yewuyi

    用水泥电阻有个好处就是可靠性好.
    同时从原理上讲,CBB21也是可以的,但是用CBB21不符合安规要求,很多小厂做的这个电路就用CBB21,而且没有前面的防冲击电阻.安规电容的规格一般是2uF/275VAC或2uF/280VAC.
    你说的放电电容是不能用固定1M的,安规的的要求是要求在多少时间内对降压电容上的电压降低到30V以下,好象是0.5S,用的朋友可以查查.
    原来的公司一直都用47R/3W的水泥电阻,没有很少反映有降压电路损坏的.不知道你烧电容是不是为了省成本,去掉了压敏电阻啊?

网友G:
分析得很好

网友F:
回22楼

::放电电阻是1M,不是放电电容固定1M
::确实是没加压敏,但不加压敏似乎也没什么道理烧降压电容
::没发现限流电阻有烧坏的,我一直都是用的51R/1W、金属膜电阻,水泥电阻47R/3W有小拇指那么粗,我是不可能装进我的外壳里面的
::查了一下公司采购情况,采购部门确实是买的的CBB电容替代。

楼主:
回24楼

    呵呵,你只是从一个具体的应用来看这个电路,我是从原理看,不一样.
    1.放电电阻是不固定的,是根据降压电容的大小来定的,原则上电容越大,电阻越小,要求是,电器断电后,降压电容上的电压要在额定的时间内降低到安全电压以下,防止触电(这个是安规的要求).
    2.没有压敏电阻也是过不了安规的.不知道你们做的是什么产品,但肯定是内销的(没有错吧).没有压敏电阻,怎么过浪涌?烧电容的原因在与高压冲击的时候击穿了CBB21电介质.
    3.用51/1W的电阻也没有什么问题,因为你的电流小,我们用的阻容降压电容最大能到3.3uF,电流比较大.水泥电阻的散热比较好,温升不会太高,你的电阻点温没有,能达到安规要求吗?(关于温升的值,国标也是有规定的).
    附带说一点,从你说的这些问题,我有一个推论,说了你别生气.你们公司做的产品也就是忽悠中国人民自己的产品,很多东西过不了CCC的.

网友F:
呵呵,你这推论还就错了

这个东西还就70%以上出口的呢。

电路部分原设计是抄板的,老外就是这么搞的(老外是谁?CAREL听说过吗?你要骂就骂他去把^-^),CCC俺根本不做,浪涌肯定是过不去的,EFT/ESD到是没问题,即使加上压敏,浪涌也是没有意义的(加上就保护,这和过不去没太大区别),不过俺们都做CE的,也不知为何当时这项怎么就通过了呢;

俺的电流才30MA左右,51R/1W的电阻加上面的话,可以计算出在上面浪费的功率很小,从实际情况看,俺的电阻没反馈过任何问题^-^
水泥电阻个头都很大,我拿到的0.5W样品都太大了,俺那小壳体实在塞不进去的,老外更绝了,干脆就是0.5W碳膜电阻^-^

至于温升,整机温升肯定<15度,俺们对这个内容是有测试的,至于是否要去测量那个电阻温升,呵呵,俺们没测量过,看来俺得用红外温度计点一下;

至于阻容降压干到3.3uF,呵呵,对不起,这么冒险的事俺这辈子只打算搞这一次,474俺都胆颤心惊,免了把,俺不打算玩这个了……
(俺心里早把CAREL祖宗8代骂了18遍了,他不这么干,老板也就不会逼着我干这‘缺德’的事情)

楼主:
呵呵.

    认证这东西,谁都知道是怎么过的.不说也心知肚明.
    那要恭喜你了.呵呵.

网友H:
我用CBB

电容也有炸的,跟质量有关,不同厂家的价格差一倍

网友I:
这个CBB和电阻接到零线和火线有区别不?

这个,我也模模糊糊. 手中有一块竞争对手的板子.  就这个地方出问题了.
用的是全桥, 那个电阻要烧及稳压管.

网友J(2010-12-06):
现在来看不到这个图了,有这个图的情再次上传一次,以便大家学习一下!谢谢!

网友K:
进来转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