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压电片发声问题。

楼主(2007-06-29):
用单片机(AT89C2051)推动压电陶瓷发声。
问题:压电片用直径2CM的,声音非常小。几乎和蚊子的叫声差不多。用直径7CM左右的压电片,则声音正常,为什么推不动直径2CM的压电片。

网友A:
压电陶瓷片

在激励频率等于其固有频率时声音大。2cm片固有频率高,7cm片固有频率低,你可以逐渐增加激励频率试试。
9012的集电极接单片机(可能是89C2051)12脚,很奇怪。你可以将压电陶瓷片直接接到单片机18脚试试,电阻三极管和电容都去掉。

楼主:
电路是我自己画的

我没感到奇怪。

楼主:
感谢二楼的朋友。

电路工作时18脚和12脚是交替变为低电平的。

楼主:
回二楼,声音频率是固定的

必须发出3个频率的声音。而这3个频率是固是定,不能更改的。

网友A:
“我没感到奇怪”

那我就越发感到奇怪了。9012集电极接AIN0,目的是什么?
除了9012集电极接AIN0外,电容用100uF那么大干什么?压电陶瓷片阻抗那么高,需要用这么大电容吗?而且,压电陶瓷片也没有见过7cm直径的。

楼主:
谢谢6楼的回复

AIN0引脚只是用来作为一般的IO口用,选用该引脚是因了方便布线。
选用大容量电容目的是实现推挽输出。

楼主:
刚又忘了。

那个直径7CM左右的压电片是在一个乐器的定音上的。

网友A:
先不说频率问题。
一个脚经1k电阻上拉,该引脚接陶瓷片,陶瓷片另脚接地,这个脚输出高低交替不就可以驱动陶瓷片了?为什么要占两条引脚?

再说频率问题。
需要输出一定范围内频率声音,就不应该用陶瓷片,改用16欧小动圈喇叭比较好。喇叭的频响比较平直。动圈喇叭可以直接接单片机引脚到地,也可以串联于9012集电极到地。

楼主:
感谢9楼

现有的电路就是18脚和9012和R1相当于你所说的那个1K的阻。占用两个IO口就能实现推挽输出。
喇叭的见意非常好,如果采用喇叭,电源可能要改动,因为现在用的电源是一个3V的钮扣电池。整个设计都要重新来设计,因为体积也在变化。可能会引起外观的改变。

网友A:
3V电池我就不建议用喇叭了

喇叭耗电太多。

网友B:
有没有加谐振腔?

楼主:
没有中谐振

网友C:
楼主太弱!前面回帖的好象没发现.

压电陶瓷,不能这样画,也不能这样接!

楼主有疑问可直接联系我!这里不回答!(一般情况下我不会私下指导)

网友D:
并联电感负载,要声音大需要满足2个谐振点:

电路的谐振
共鸣腔的机械谐振

网友E:
我也感觉到很奇怪……

引用 网友A:
技术交流 ←返回版面

9楼: 回

先不说频率问题。
一个脚经1k电阻上拉,该引脚接陶瓷片,陶瓷片另脚接地,这个脚输出高低交替不就可以驱动陶瓷片了?为什么要占两条引脚?

难道按上面做不行?不可能把!
俺这么做都是可以响的啊,想固定频率,就用PWM送固定脉冲就行了啊!?

网友C:
楼主不理我?

那就算了.
教会你我也没好处.

楼主:
星期天

感谢杨真人,我现在才读到贴子。

楼主:
杨真人,怎么联系

网友C:
...

你上网几天了?

网友F:
加个高频的小变压器,阻抗匹配一下~~~

网友G:
搞复杂了吧

在压电片上加方波,通过调节方波频率,就能发出不同的声音。我就是用这种方法实现按键音的。如果嫌声音不够大就提高驱动电压。如果楼主手头有信号发生器,直接吧方波输出加在压电片上试试。不知楼主用在什么地方。市场上有带谐振腔的压电片,但一般没有直径太大的。直径7CM可以定做。

网友H:
我见过在陶片上并电感的,当时不知为什么要,但拆下后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