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高中的时候根据电子报上的**,用黑白电视机的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7-06-29):
可以的吧.我正想改改看.不过电路肯定不是完全一样的.

以前见人帖过出来.由于指标不看好,没收藏.

网友B:

行变磁心缠了一个,可以做充电器用。据说可以达到50W,但是没有测过,当时手里只有一个MF47模拟万用表,条件太简陋了。

网友C:
基本原理一样,电路有些许差别

楼主:
怎样改呢?

谁有电路图?

网友D:
我觉得很难吧

节能灯启动是利用串联谐振产生高压而启动的,启动后由于灯管电阻降低,导致Q值下降而进入正常工作状态。在这过程中没有反馈调压的过程,如果改成电源用,没有反馈调压,肯定不行,但要插入调压部分,应该很难吧,而且改来改去不就接近一个开关电源了吗?

网友E:
没有问题的,只是工作频率随负载变化而变化

网友F:
其实是没有问题的

不过电子的寿命不如电感的

网友G(2011-04-09):
想了一下,简单地改是不行的,振荡参数是根据灯管设定的,即开关导通便有足够的灯流满足振荡,反馈电感仅区区数匝甚至一匝。当把电感改成变压器,则由于励磁电感过大,空载时无法起振,需要将振荡线圈也饶到变压器上,那空载也能振了。

网友H:
可以。有改的。

网友I:
完全可以,目前有二合一磁集成的电子镇流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