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分放大器和积分放大器的区别

楼主(2007-06-29):
(无正文)

网友A:
这两个使用上可以说是刚好相反

积分放大器是频率越低增益越高,微分放大器是频率越高增益越高。
微分放大器很少用,只有在电路需要超前补偿时才用。

网友B:
一般不叫"微分放大器"和"积分放大器"

楼主:你所指的就是通常所说的"微分电路"或"积分电路",这是运放的两个应用.
积分电路的输出理论上说就是相当于对输入信号的"积分运算";类似的,微分电路的输出相当于对输入信号的"微分运算".当然实际线路有好几种,可找一本模拟电路的相关书籍看一下.

网友C:
数学上它们有多少区别就有多少区别

楼主:
又学了.谢谢诸位!

网友D:
你学到什么啦?

我倒是想看到有谁能举两个典型应用图。

网友E:
积分电路:

网友E:
微分电路:

网友D:
谢谢楼上的图。

不过希望看到的是实际应用图。
什么场合用到这两个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