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石英晶体振荡器芯片的问题。

楼主(2007-07-01):
请问市场上有没有这种芯片,外接无源晶振后,就可以输出时钟信号了。
外接晶振的频率可以达到100MHz。
好像现成的振荡电路都达不到这么高的频率。
请高人指点,谢谢。

网友A:
门电路就行,这么简单的电路不会单独推出

只有特殊的,如超低功耗、高精度等特种应用才有。

网友B:
买有源晶振

买有源晶振

楼主:
可是用门电路对晶振的频率是有要求的。

我想做到50M,甚至100M,估计门电路就不可以了吧?
是啊,我就是想做成有源晶振,但是由于外部的无源晶振是经常更换的,所以想找个现成的振荡器芯片,外部插个无源晶振就行。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