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精确计时

楼主(2007-07-02):
如何实现精确计时?我用的是飞利浦P89LPC930单片机,利用T1做中断计时功能和对I/O口进行判断(当某个I/O口为低电平时,则卡计时,而当某一个I/O口为低电平时,则停止计时),T0中断做显示功能用.但在进行调试时,发现有时候I/O口响应快慢不一,从而直接影响我的计时精度.

网友A:
你的程序结构有问题,没能及时响应.

对于需要及时响应的东西,应该用中断,而不要主动去查询,或者在最高优先级的中断中去查询,并注意不能随便把中断关了!
仔细检查检查,千万不要怀疑片子有什么问题,肯定是你用的问题。

网友B:
请你先把数据手册背下来就知道了

网友C:
牛,背数据手册

网友D:
“背数据手册”,不是背诵的意思,是背在后背、背在包里

就是说有问题的时候要随时记得看数据手册,到手册里找答案。随时背着,才能随时用随时有。

网友E:
这个帖好象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