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一件怪事,程序断电时间长了就不进行一些操作了

楼主(2007-07-07):
各位老大:
    我用MEGA48做了一个包含红外和按键的程序,烧进程序后各种功能都正常,短时间断电几秒钟也没事,但断电半分钟左右就不正常了,主程序还能进,但红外和按键的指令就没有反应了.重新上电也不管用,需要重新烧程序才能恢复正常.
    我没用电池,断电时有个保存EEPROM的中断.
    弄了大半天也没弄出个所以然来,请各位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A:
应该是你的断电保存程序有误

先屏蔽掉该程序再测试。

楼主:
注掉了还是不行啊

    感谢chunyang回答!

    但注掉了还是老样子.

    刚发现,要是烧录线不拔掉,关断电源但连着烧录线程序不出错,但不带烧录线断电超过5秒就出错了.

网友A:
看来是别处程序的问题

可以肯定,这是程序问题,涉及的是某些硬件资源的操作,而这些资源可能又与烧录或熔丝配置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