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太阳能冲电问题

楼主(2007-07-07):
   1. 最近做了一个太阳能冲电器给自己的手机冲电,但做好后手机显示不能冲电.

 2.是这样的,我的手机适配器输出是5.8V/800MA .

 3 .我的太阳能板是输出2.4V/450MA,太阳能板后面接升压电路,输出5.8V/330MA.

  4. 这样我就用5.8V/330MA 给手机冲电,但是手机显示不能冲电,不知道什么原因. 不知道是不是电流不够,我用直流电源供电给升压电路时显示输出电流为1.4A,(输出2.4V到升压输入的时候),难道是我的太阳能板输出电流不够吗,如果输出不够,也应该不能冲电呀

  请大家帮忙分析

网友A:
就楼上所及太阳能电池的国产化顺便谈谈环保问题

    国产太阳能电池主要是低档廉价型的,其生产数量大,利润率却相对不高,计算器、手表等廉价消费品用的太阳能电池已几乎全部由中国生产,另外还有少量低功率动力太阳能电池包括照明用的,大功率高效动力太阳能电池目前还无法国产化,包括宇航、发电和高功率照明等用途的大面积太阳能电池阵列。日本是高端太阳能电池的主要生产国。
    凡工业生产,污染必然产生,只是程度不同。工业污染问题不能单纯的怪发达国家,现实是,在中国国内,任何一家不治污的生产企业(任何工业产品)所生产出的产品可以以更低的价格占领市场,而任何治污的企业却因治污行为本身大大降低了自己产品的竞争力甚至影响到企业的生存,这是经济学上典型“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只能靠强力的法律手段来解决。
    正如*币升值,如果治污本身增加了中国产品的市场售价,在没有替代品出现时,国际社会不得不接受,而事实上,这个世界根本没有能够在短期内替代中国产品的第三方商品生产基地。发达国家仅高昂的人力成本一项就使中国在低端劳动密集型产品领域具有不可动摇的成本优势,而其它发展中国家却缺乏短期内(至少十年)能够替代中国的整体工业配套能力。所以,治不治污,完全是中国自己的事。治污,我们不会因此失去国际市场,正如*币升值一样的结果;而不治污也不是当前中国出口持续增长的主要原因,所以,是否应该治污根本不是该争论的问题,问题的焦点是:为什么治污在中国难以得到有效的执行。
    环保法颁布多年了,环保局的权利也不断加大,可是污染却愈演愈烈,毛病出在哪里——官本位主义!正是这个制度造成了当今中国的很多问题,环保只是其中一项,而且很多问题已逐渐趋于难以调和,所以有人用了“祸水东(西)引”的注意力转移**,将问题的原因归咎于西方世界的经济及金融政策,却回避了中国商品有限售价上升根本不会造成中国商品出口大幅萎缩的现实,中国和1980S的日本根本就没有多少共同点,只是能看清这一点的人的声音实在太小,被淹没在一片西方罪恶论里。
    问题是,再声讨西方的“罪恶”,我们的身边会不会因此变得哪怕丝毫青翠?国人特别是青年对此该有更清醒的认识,什么才是真正解决问题之道,这是大家该思考的地方,这里是技术论坛,涉及其它的话题就不多说了,还是借句笛卡儿的名言吧
    ——我思故我在。

网友B:
手机里面有充电管理芯片,达不到工作电压可能就关掉了

而充电电流基本上是固定的,你的电源负荷不了,就会导致电压跌落.

"3 .我的太阳能板是输出2.4V/450MA,太阳能板后面接升压电路,输出5.8V/330MA."

这个一定是你哪里搞错了.....

网友A:
电流不够

手机开通充电电路时的电流相对你的供电系统过大,于是瞬态电压下降,手机自动关闭充电电路。小电流充电要手机的充电电路支持才行,但任何锂电池充电电路都有工作电流范围,不同手机的设计不同,但超出这个范围都是不行的。你可以试试并联大电容,一般手机可以接受300mA的充电电流,不行就自制个“座充”,单节锂电池的充电IC很好找,几块钱一片,调整充电电流到合适的值即可。

网友A:
呵呵,圈圈明眼

2.4V/450MA是无法转换成5.8V/330MA的,考虑转换效率,实际电流只有150mA左右。

楼主:
有什么办法吗

  加了一个大的的电容也不可以呀

  郁闷呀

网友B:
你试试两块太阳能电池串联后,直接供电看能不能给它充

楼主:
不可以

  我考虑到用2.4V效率太低,用了4.2V转5.8V,也不可以,

 如果用2块太阳能板太大了 不好看呀

 难道只有加大太阳能板的输出电流吗

网友B:
那就自己做个充电器,把电池拿下来充

网友A:
小马拉不动大车啊

网友C:
赞一个

楼主为何不直接将太阳能直接供给手机使用,就不用一直充电了。

网友D:
旁边有个人打着阳伞走过

掉线了。

网友E:
太阳能转换效率太低了...

一般使用的都是15.2%的,5.5V/300mA的电池板,对860mAH的电池充电也得3小时左右,但面积就是个严重问题,至少也得11片78mm * 12.6mm的电池片,先不说成本,面积就是个问题,不适合做随身带充电器.

网友F:
楼上说的对,你竟然要用小牛来拉大车,怎么行得通 啊

网友A:
太阳能电池其实并不环保

太阳能电池本身是环保的,但制造过程不是,就目前人类掌握的太阳能电池技术而言,无论在环保上还是经济性上都还没有达到一个超越其它电池的地步,更不要说方便性了,只适合特殊场合应用。

网友G:
所以欧美用中国产的太阳能电池,实现他们的环保

网友H:
难怪上次看到央视报道中国是最大的太阳能电池生产国

网友I:
LZ 太有才了

“太阳能板是输出2.4V/450MA,太阳能板后面接升压电路,输出5.8V/330MA.”

不增加输入,你的输出从哪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