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能看出破绽?

楼主(2007-07-08):
就靠这个糊弄人了

网友:
protel 验证

放大图像后,明显看到中间有一条空隙

网友A:
拼成矩形后对角线不是直线, 有重迭部分

网友B:
问题很简单,分开后根本构不成长方形(5*13)

乙斜边=Sqrt(8*8+3*3)=Sqrt(73)
丁斜边=Sqrt(5*5+2*2)=Sqrt(29)
假设甲乙丙丁能构成一个长13宽为5的长方形,那么有:
(乙+丁)斜=Sqrt(13*13+5*5)=Sqrt(194)
∵乙斜边+丁斜边≠(乙+丁)斜
∴甲乙丙丁构不成一个5*13的长方体

网友C:
哈哈哈,这东西曾经也让俺郁闷很久

网友B:
不是有重叠部

而是应该有空隙的地方,空隙的面积就是1

楼主:
嘿嘿,偷梁换柱

网友D:
很明显,角度对不上

甲的直角短边比直角长边为3/8(即15/40),而丁的直角短边比直角长边为2/5(即16/40).

所以丁那个角度要小,即跟甲的那个小角,合在一起不能构成直角,要小于90度.
如果硬是把边弄成直角,那么中间必然会留下空隙.相应的,另两块也如此.

网友E:
影射房子?

网友F:
是动画在糊弄人

如果自己剪纸的话(可以利用作图软件),嘿嘿……

网友G:
很明显,忽悠人的图形,呵呵

网友F:
567细致,正是如此

难得有心,酷之。

网友H:
567确实8错

网友I:
呵呵看看我做的动画:)

网友J:
要证明中间是重合还是有缝隙,还要再加一条件证明

要证明中间是重合还是有缝隙,还要再证明一步

三条直线的斜率|绝对值|分别是
1 长方形:k<SUB>1</SUB>=3/8=0.375,小于0.4
2 直角梯形斜边:k<SUB>2</SUB>=2/5=0.4
3 5×13长方形的对角线斜率为:k<SUB>3</SUB>=0.38461538461538461538461538461538

显然,因为k<SUB>3</SUB>介于k<SUB>1</SUB>和k<SUB>2</SUB>之间,加上凑拼方法与斜率的结合正好能在中间让出一条缝隙。如果k<SUB>3</SUB>大于或小于k<SUB>1</SUB>和k<SUB>2</SUB>,则中间会重合。但两种情形会有所不同。

一定要让两条斜边接合到一起是可以的,但大长方形有两条边之一不再是直线而是折线,之二不再保持长方形的边线平行与垂直关系。

中午看的时候有点偏差,考虑不够严密,想补一上帖,一直感觉不对,后来明白了,567的帖子也出来了。另外,如改成附图的9×10长方形时,则不会出现问题。从中也不难发现,线条粗细和背景色,容易让人误解。

-----中午时的疏漏------
显然,重新凑拼后中间虽然没有空隙,但直角梯形向开“扩张”,上下的边不再是直线,两边的线也不再垂直。看看怎么设计一个面积减小的?
--------00的解答------------
甲的直角短边比直角长边为3/8(即15/40),而丁的直角短边比直角长边为2/5(即16/40).

所以丁那个角度要小,即跟甲的那个小角,合在一起不能构成直角,要小于90度.
如果硬是把边弄成直角,那么中间必然会留下空隙.相应的,另两块也如此.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club/bbs/list.asp?Page=1&boardid=2&t=2549658&p=2&tp=%CD%C6%BC%F6%D2%BB%B7%DD%B1%A6%B1%B4%D7%CA%C1%CF%A3%BA%C4%D3%C8%CBdB%28%B7%D6%B1%B4%29%BC%B0%C6%E4%CB%FC

楼主:
各位老大都很厉害,佩服!看来俺得转行了,在这是忽悠不

跑路

网友K:
因为真理告诉我们,64只有在喝醉酒的时候才等于65……

网友F:
在公共论坛这样的问题确能忽悠倒一大批

    21IC是理工科人士聚集的地方,情况当然会有所不同,尤其是搞电子的,对能够设计复杂的组合逻辑、时序逻辑的电子工程师而言,这样的问题确实迷惑不了人。
    不过该问题也暗示着一个道理,从中可以看出,现实中很多谎言是如何**制出来的:利用普通人的逻辑思维能力或知识面有限的弱点,将谎言混在真实之中,由此来误导大众,达到将谎言真理化的目的。“气”功如此,伪科学如此,专制主义亦如此。

网友L:
对呀!看明白了!

网友M:
实践第一

网友N:
20楼所言极是

网友O:
思考是我们电工的本能了

   有一次网络聊天,对方说是文字工作者,现象:
     搞文字的不知道琵琶古曲《十面埋伏》:我推断不是文学作家;
     晚上8点悠闲上网,没有官场的痞气;推断不是政府的;
     休息不一定在双休:不是教师;
     还有一些我记不得了,最后我说你是文字记者。把那家伙吓得目瞪口呆,最后说,以后遇到你们工程师我要小心点!
    我们电工好像都有一个本能:遇到问题不自觉地高速思考。

网友P:
哈哈,就看前面,用了两分钟

梯形的钝角根本不等于120度,忽悠人的哦,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