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2LEXXXX系列单片机WDT使用

楼主(2007-07-09):
  有谁也使用过STC12LE 系列的单片机?我曾遇到过WDT的开关(有效/失效控制)会产生乱码.在读取WDT复位标志时,RAM区域有乱码出现,我清除也不能清除,没有办法,我只有放弃检查WDT复位标志,结果RAM也没有乱码出现,真有点邪门!难道我的程序编写有问题?可我在使能与标志判定间的程序段除RAM清零外没有其他的RAM的读写.有遇到此类问题的能否一块摆上台来聊聊?探讨探讨!

网友A:
可以肯定是你的程序问题

任何品牌、任何型号的带内置WDT的MCU都不会发生你说的问题。

楼主:
也许是程序问题

你说的不无道理,但现实我取消WDT复位标志后,一切正常.我在程序的开始有检查WDT复位标志,当标志位为1时,不作RAM清除工作,其他复位时清除.结果出现上述现象.
很奇怪的是我对RAM清零后没有对RAM写入,但出现非零值,我至今想不通!

如下程序:
       MAIN: MOV   A,WDT_CONTR   ;检查最高位WDT复位标志
             ANL   A,#80H
             JNZ   CLS_WDT_FLAG  ;标志位为1跳转
             MOV   R0,#0FFH
      CLSRAM:CLR   A
             MOV   @R0,A
             DJNZ  R0,CLSRAM
      CLS_WDT_FLAG:
             MOV   WDT_CONTR,#0
      INITI_MCU:
               .........
             MOV   WDT_CONTR,#3AH
             ...........

我也试过不跳过RAM擦除程序,依然是出现同样的乱码.在STC12LE5404AD上我试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