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7812输出功率的问题

楼主(2007-07-14):
(无正文)

网友A:
没散热片,1W的功率就够受的了

网友B:
还没用过它的贴片的呢

网友C:
这个要看你的负载的撒 负载多电流大 功率大

网友D:
78系列的输出功率由其耗散功率决定

    这与散热片的面积、材料和环境综合决定,术语叫“热阻”,热阻越小输出功率越大,但7812的输出电压是定值,电流最大1A,故即使热阻为零,其输出功率极限为12VA,但实际上热阻不可能为零,故78系列这样的线性稳压IC是无法标注输出功率的,只能由耗散功率和极限功率中的小值决定,而实际应用中,绝大多数情况仅由耗散功率决定。

网友E:
压降12V,太大了,效率比较低

这么大压降,建议用开关稳压器。

网友F:
可以这样做吧?

不想换变压器,又担心7812烧了,给7812减轻一点功耗就是了。
可以这样做:
在7812的输入端串接上十个或十几个普通的整流二极管,每个二极管都是有压降的,于是7812的输入端就没那么大的输入电压了,等于是把原来由7812承担的功耗分摊给这些二极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