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这个芯片是什么

楼主(2007-07-14):
偶是学生,要做个系统,需要能统计出教室的人数。买了一个迎宾器,拆了,测试了里面re200B型红外热释传感器的性能,感觉还很灵敏,但是对于速度较快的就比较无助。然后配上芯片(型号被抹掉)测试,经过一个人后5-7s后才能经过第二人,否则没反应。要是延迟时间这么长的话误差就会很大了。查阅了下相关信息芯片功能有1双运放2比较器3鉴别器4计时器5抑制器6输出(不太确定,因为实在是不知道型号)。
问:1 这种芯片到底是哪种?
    2 能不能减少芯片处理时间(能够让距离比较近的人也检测出来,应该与计时器有关)?

楼主:
自己先顶

看过id为tyw的老师谈过这个问题,不知能否浮水指点下,本人必如浴春风

网友A:
用一红外管和CPLD实现较好,一般的cpld速度做这种处理都没问

用一红外管和CPLD实现较好,一般的cpld速度做这种处理都没问题。
要么就用单片机吧。中间要加波形整理的处理。

楼主:
补充

探头是带方向识别的。
想过,用两个红外对射才能判别方向,这样安装比较麻烦。距离远了容易有误差,距离近了会产生干扰。

网友A:
这就是简易低精度码盘的原理,能够实现的。

楼主:
thanks

我先查看下资料。如有不懂,再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