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动开关高温老化后失灵!!

楼主(2007-07-15):
大家谁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12*12*8的微动开关,经过60~70度老化后,出现按键失灵,
故障率在5%,而且再老化,还会出现更多失灵的微动开关。

已经联系过厂家,试验耐高温的微动开关样品(厂家称260度)
8个有两个失效!!!

请求大伙帮助解疑,量产的东西出问题,已经要休克了……

网友A:
应该是产品质量问题

网友B:
只能选合适的厂家

260度耐温指的是焊脚短时耐受的焊接温度,一般市面上的国产开关的焊脚都可以承受,但总体能承受这么高温度的只有非常优质的产品,这不是普通劣质货能做到的,整体60度都耐不了,不是一般的劣质。

网友C:
当初设计时就错了

用了廉价产品。
以集成电路为例,商用级、工业级、军用级价格为什么差那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