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增加摩托车遥控的距离

楼主(2007-07-15):
(无正文)

网友A:
用超外差接收模块,或加大遥控器的发射功率

网友B:
这种工业设备的遥控不可以采用廉价的民用遥控器

安全问题和可靠性不能不查。

网友C:
要增加遥控的距离

增加天线是一个方法。
但,如 chunyang 所说,设计采用摩托车遥控器本身就是错误的。

网友D:
新手还是不要玩工业无线遥控的好

真诚建议
可不是用个廉价的超再生模块代替电缆那么简单

网友E:
工业遥控要考虑可靠性安全是第一位的

要增加距离就要把天线引出来,到时又会遇到干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