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下面电路图三极管的型号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7-07-15):
这个电路能工作就怪了

网友B:
可能是三级管错了.应该是单结晶体管.

很多电机驱动电路(可控硅)都是这样的.用单结晶体管.

网友A:
就是单结晶体管,也不工作

网友C:
真的没看出怎么工作的

网友D:
楼主检查一下是不是电路抄错了。

网友E:
抄错了吧

天线那里?

网友F:
抄错的可能性

是百分之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