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看看这个阔流源

楼主(2007-07-16):
大家帮看看这个电路,那个602是一个放大器,工作在开环,同相端和反相端的压差几乎为零,运算放大器的偏置电流可以忽略不计,因此恒流源电流在NR上的压降与VMOS场效应管的源极电流在R上的压降必定相等。这样分析对吗?可是我觉得开环条件下,同相端和反相端的压差会为零吗,请教高手指点。

楼主:
补充

“因此恒流源电流在NR上的压降与VMOS场效应管的源极电流在R上的压降必定相等”这句话中的NR改为R14,R改为R15

网友A:
“开环条件下,同相端和反相端的压差会为零吗”
开环条件下同相端和反相端之间的电压是否为零,看运放工作在什么状态。如果是工作于线性放大状态,由于负反馈的存在,同相端和反相端之间的电压为零。
具体到这个电路,就是这样。

楼主:
请教

如何保证开环条件下,运放工作在放大区呢,不是开环下,运放就变成了比较了吗?也就是要么正饱和,要么负饱和??

网友A:
运放是开环,整个电路不是开环。
楼主应该学会把运放和MOS管看成一个整体。
从运放输出端到MOS源极再到运放反相输入端存在负反馈,所以不是开环。正是这个负反馈,保证整个电路工作在线性区。

楼主:
结贴

谢谢maychang的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