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可以直接驱动MOSFET吗?

楼主(2007-07-16):
单片机的高电平输出是否可以直接驱动N沟道MOS管;MOS管的导通电压VT是固定的吗?我用过IRF730,直接驱动不理想;有些管子能导通有些不能完全导通,有了解的吗,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在频率比较高时

单片机的驱动电流往往不够。
频率比较低时,注意MOS管导通电压,选择导通电压较小的型号。

楼主:
谢谢

顺便再问一下,mos管的栅流不是很小吗!

网友B:
不行,不行

一定要加一个驱动电路,简单些的象两个三极管互挽就可以了

网友A:
回楼主

MOS管输入是电容性质,频率高时驱动电流大。

楼主:
明白了

呵呵,原本想省掉驱动,看来还得加上;我的电路是用做低频率的控制开关。再次谢谢各位的跟贴。

网友C:
如若做电源开关或低速的开关是可以的

网友C:
还有要注意开启电压

有些管子G极的开启电压要求比较高,超过MCU的输出电压就不可以了

网友D:
一般可以

如果MCU驱动输出是5V的话,一般MOS都可以被驱动
但如果流过MOS的电流大于5A时,可能要更高电压

楼主:
谢谢9楼

大家还有更多的经验之谈吗?我是用做电子电位器的,特殊原因,不能使用X9511等专用产品;对mos使用不多,希望在此多学点;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E:
分N-MOSFET跟P-MOSF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