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俺看两个电源电路吧...........

楼主(2007-07-17):
两个电路有什么区别?(AC0是变压器副边中心抽头)

网友A:
第二个图只适合正负电流相等的场合.

楼主:
00好快!

如果电路中有运放,AD574,模拟开关等用到+/-15v的芯片。算不算正负电流相等的情况?

网友B:
说说

图1:两个全波整流滤波电路,不用多说;
图2:忽悠人的电路,只有两路输出电流相近时,才可行。

网友C:
后一个图几乎不可能使用

要是两个负载电流任何情况下都相等,也就用不着正负电源输出,有一组电源就够了。

楼主:
谢谢各位,知道了。

网友D:
下面那个电路的确有点"忽悠"

不实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