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能电池

楼主(2007-07-18):
我正在使用太阳能电池来驱动一个CD4093和SPLC100芯片,可是太阳能电池的带载能力不够,本来9V的太阳能电池,加到电路里后,电压被拉下来,变成不到2V了。我这里还没有加LCD负载呢。
请教各位知否知道太阳能电池的带载能力,输出电流有多大。

网友A:
不同太阳能电池差别巨大,你的问题没有任何意义

按功率需求查找合适的型号再去采购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