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一下此电源的工作稳压原理?及稳压效果

楼主(2007-07-26):
    如图所示的电源,输入是48V直流电压,输出两路:一路15V输出,一路5V输出.
    对其原理进行了一下分析,有些地方不太明白,分析如下,向大家请教:
    主要的问题是集中在15V输出,因为5V输出是直接用7805进行稳压输出的,问题不大.
    15V输出看图的意思应该也是一个负反馈稳压,LM358正端的输入为2.5V,因此经过负反馈的负端输入应该也在2.5V,这样通过计算得到15V这一路输出应在14.2V. 但是按照图中参数,当Q5管导通或者关断时,48V经过分压在LM358负端的输入应该都在2.5V之上,这样的话,运放处在比较器状态,构不成负反馈.我想是不是哪个地方的参数有问题啊?
    此外,原来比较少看到这种电源电路(刚工作,孤陋寡闻啊),在前一级别的电路,即输出15V的电路中为什么不选用稳压管来进行稳压呢,这样至少可以节约一些成本和面积,稳压效果也不至于很差.
    大家踊跃发表意见啊!

楼主:
看不到图,再贴!

楼主:
还看不到?

网友A:
还是没图 bbs出了问题

网友B:
是二姨的问题,有好几天了

楼主:
换种格式看看

楼主:
哦~~~

有没有其他办法啊~

网友C:
开blog,传到Blog空间,再链接过来

楼主:
怎么申请啊,BLOG?

网友C:
相关链接:http://blog.21ic.com/

楼主:
OK了

应该好了

网友D:
图没有错

Q5不可能工作于开关状态,LM358也不可能工作于比较器状态,这是由电路参数决定的。
这个电路确实有些浪费,开环增益很高,但基准的稳定性并不高,结果开环增益再高也没有什么用。完全可以设计得更简单一些。

网友C:
图看不清,R1R3R6之间应该有连接点

整个是个大环负反馈啊,
如果上电瞬间能启动(通过R3),那就能工作了

不过整个电路是线性稳压的,压差又这么高,稍微带点负载发热就不小了

网友D:
LM358的供电也是个问题

总不能用48V供电给LM358。

网友C:
应是接+15V端,通过R3供电启动

能不能启动很难说,要实际试验病调整R3才知道

所以我说:如果...

网友E:
运放最好单独供电。R7、C21应接到负输入端。

楼主说“48V经过分压在LM358负端的输入应该都在2.5V之上”是对的。所以R3应该加大,按图中的参数,R3应该在62K以上才能避免楼主所说的问题,但如果运放用Q6输出电压供电的话,运放很可能难以启动工作。
所以,最好断开R3,另用一个限流电阻和稳压二极管单独给运放供电。
R7、C21应该接到负输入端,否则会变成多谐振荡器。除非打算做开关电源。但开关电源需要有电感和续流二极管。

楼主:
运放的电源是通过图中的7805供电的

    运放LM358通过7808供5V电压.
    这个应该是作为开关电源用的,负载如果不是很大的话,是不是可以省掉电感呢?
    R3的参数我同意TUWEN的看法,应该要改变一下参数.换后之后,我觉得应该可能实现一个大环负反馈的开关电源了.
    这个图里面还有几点想问一下:
1.接在48V输入的二极管D10的作用,是不是为了保护输入48V的电源呢?
2.还有想不明白的就是并在Q6(PNP)上的电阻R12的作用,这对它的静态工作点和限流都没什么作用啊?
3.为什么选用LM358,我觉得可以换成LM139,然后将R7、C21接在其负端,这样来构成一个系统。
    大家以为呢?

楼主:
另外,想问下这句话的意思

“这个电路确实有些浪费,开环增益很高,但基准的稳定性并不高,结果开环增益再高也没有什么用。”
    开环增益很高在这是什么意思?
    基准的稳定性不高?是指运放正端的输入吗?

楼主:
先别沉了,呵呵

楼主:
再顶一下

谁来帮我解答一下啊,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