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741和LM358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7-07-27):
LM741可以单电源工作吗。两者的线性度谁好。

网友A:
741单运放,358双运放。
741输入输出均不能到电源负端,358可以(实际上输出距离电源负端还差一点),
线性都不好。运放电路的线性是靠负反馈实现,运放本身的线性都不好。线性较好的运放就算特殊运放,叫低失真运放。

楼主:
谢谢,再请问

741可以单电源工作吗?358肯定是可以的。

网友A:
任何运放都可以单电源工作

但需要注意这句:“741输入输出均不能到电源负端”

楼主:
今天试了,741工作在单电源下好象不行。

到底行不行啊,有没有用过?

网友A:
不可能不行

肯定是你没有弄好。
电源电压?偏置电压?输入范围?输出范围?

网友B:
寻求帮助

空下发生电离是,能检测到有它的电流吗?

网友C(2011-06-13):
转:
The LM741 really needs 10v or more for its' supply voltage. Even with a very light load (>10K Ohms), the output swing is from Vee+4v to Vcc-4v; with a single 10v supply that's only a swing of 2v.

网友D:
转:
The LM741 really needs 10v or more for its' supply voltage. Even with a very light load (>10K Ohms), the output swing is from Vee+4v to Vcc-4v; with a single 10v supply that's only a swing of 2v. ...
引用 网友C:

这,按我理解,明显是单电源运放了,某些特殊场合还是挺合适的。
比方特定的升压应用。

网友E:
建议看看741和358的数据手册。
358、324之类运放的数据手册,我不知道看了多少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