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总线同时从0变为1或从1变为0时,发生写错误,请指点!

楼主(2007-07-27):
我现在用CPU通过HPI接口对DSP(tms320c6713)的寄存器写数据,发现写一般的数没问题,但是当前后两次写数据线里面全部从0变为1或1变为0的数据线个数超过11根时会发生写错误、读没问题。例如;
 第一次写0x01   第二次写0x02   没问题

 第一次写0x00   第二次写0x3ff  没问题

  第一次写0x5555 第二次写0xaaaa  没问题

 第一次写0x00   第二次写0x7ff  发生问题

  接口通过245隔离

请各位大侠多指点!多谢!

网友A:
应该是总线时序问题

外部数据准备不同步或DSP软件有问题

楼主:
这个问题该如何解决呢?

请问大侠,这个问题该如何解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