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端双向可控硅触发电流电压问题

楼主(2007-07-27):
MAC08MT1(motorola产品)的datasheet上写着Igt的最大值为10mA,Vgt的最大值为2V,是不是有问题呀?按道理说,触发电流越大就越容易触发才对,如果触发电流最大值只有10mA。那样不是很容易烧坏芯片嘛?往高手不吝赐教!

网友A:
Igt的极限由可控硅的规格决定

如果手册中这么写绝大多数情况下是不会有错的,你可以另下载一份看看,当然,前提是你的阅读理解是正确的。

网友B:
对小型可控硅 触发电流都不大,不然的浪费都少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