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为何测不到电流

楼主(2007-07-28):
我用万用表测产品的电流时,为何产品都不能工作,这时测的结果是不是不准确啊

网友A:
内阻太大所致

你再用另一块表测测这时产品两端的电压就该明白了。

网友B:
嘿嘿

表里面有个保险丝,估计是断了,电流大了就断,断了你的产品就不工作了

网友C:
尽量用大电流档测

量程越大,内阻越小

网友D:
LZ,你用的是哪个档位?

估计是Fuse断了

网友E:
可能原因太多,不在现场我们只能猜

我也猜一种,表针插在电阻/电压孔里了吧。。。

网友F:
保险丝断或表笔插错了

网友G(2008-10-30):
愚见

我想是万用表里的一个6.5欧电阻失灵--烧了,所以测量电流50量程无效。测量电压电阻是没有问题的。